[存储] 闪迪固态加强版SanDisk SSD PLUS 240G 拆解

楼主(2025-03-22):
闪迪加强版版本真的多啊......咸鱼入手了个大号优盘版
自家"优盘"主控,读取写入波动大,性能差,实际使用和其他盘比感觉明显慢半拍。

网友A:
测试速度时把安全软件关了吗?

网友:
这速度还不如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速度时把安全软件关了吗?

没有,pe下的

网友:
固态的优势主要不在于顺序读写的速度,而是随机零散文件的读写速度,如果能做到长年累月不老化磨损掉速,能持续保持200-300的速度,其实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使用场景

网友:
闪迪的盘,主控一般,闪存还可以

网友:
慢不打紧,要的是数据安全+稳定

网友:
这速度真是大号U盘。

网友B:
我有一个闪迪 X110,是Marvell主控,性能要比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闪迪 X110,是Marvell主控,性能要比这个强。

这个我也有个128g的,是强很多,马牌9175主控+MLC颗粒

网友:
确实一般,波动大

网友:
就这。。。,连个缓存都没有

网友:
西数绿盘同款 PCB

网友:
真是大号U盘。

网友:
还行拿着当移动盘用。。。谢谢分享

网友:
HD图简直可称心电图

网友:
有一个同款容量120G的曾经给笔记本用,速度怎么也比5400转的机械硬盘强,插个易驱线当大U盘用也挺好

网友:
手上有个一模一样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
买到假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