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看店宝,无法成功连线,解绑了啊,什么原因?╮(╯_╰)╭

楼主(2025-03-22):
360看店宝,能正常通电绿灯闪烁进行设定,但最后一步无法成功连线,解绑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_╰)╭

网友A:
家里的小米摄像头,18年买的,从前年开始经常离线,去年换了个萤石云的,同一wifi,同一电源,同一安装位置,这摄像头就没掉过线了,快一年了,非常不错

网友B:
刷一下固件试试。如果不行就只能借尸还魂了,就是拆除固件芯片,与海鲜市场里的无法解绑的那啥交换芯片。。这样就可以绑给自己。。

网友:
2.4g / 5g  字数补丁

网友:
   我家买过一个海美电视盒子,以前无线看电视卡的没法看,只好连网线,自从换了路由器后,这个几年前的快要淘汰的电视盒子竟然不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小米摄像头,18年买的,从前年开始经常离线,去年换了个萤石云的,同一wifi,同一电源,同一安装位置 ...

小米的怕热??开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固件试试。如果不行就只能借尸还魂了,就是拆除固件芯片,与海鲜市场里的无法解绑的那啥交换芯片。。 ...

换绑定账户的flash 怎么能绑给自己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绑定账户的flash 怎么能绑给自己呢?

之前损坏的那个摄头不是自己的吗,拆其固件芯片,给海鲜市场买来的尸体主机。     摄头的识别信息就直接迁移到尸体机上了。。

比如你之前有一台小水滴坏了,你可以迁移这个设备的固件芯片。  迁移后直接开机,你会发现手机上绑的摄头恢复正常。甚至都不用解绑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米的怕热??开孔吧

没用,大冬天也是这样,可能是有计划性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大冬天也是这样,可能是有计划性报废

我的还好,和路由器也有关系

网友C:
计划性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划性报废

可以解绑

楼主:
看店宝二代固件:
http://jtws.dl.qihucdn.com/jtws/360camera_d688-2a_6.3.1.bin(固件卡刷时需改名为: FIRMWARE_D688-2)更新时间:2018年1月26日

卡刷固件方法:
1.首先将TF卡放入读卡器中,检查TF卡的文件系统(目前手动刷机只支持格式为FAT32的TF卡);
2.准备好需要升级的固件版本拷贝至TF卡根目录中;
3.从读卡器中取出TF卡,放入360智能摄像机TF卡槽中;
4.此时先切断360智能摄像机电源;
5.长按摄像机set按钮(或顶针长按配置孔),然后接上电源,等待10秒松开按钮或顶针;
6.需大概等待1分钟左右,看到指示灯颜色变蓝色常亮或者绿灯闪烁,则表示升级完成;
温馨提示:手动升级过程中,请不要断电哦~

楼主:
解绑以后会有有什么隐私泄露的可能,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吧。某米智能摄像头解绑只需按重置键5秒即可重新绑定,怎么从来没有人投诉泄露隐私。你们口口声声隐私好像360有多重视用户隐私,要不要给你们看看成人网站下载下来多少360摄像头偷拍的不雅视频,谁在侵犯用户隐私你以为别人都是傻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损坏的那个摄头不是自己的吗,拆其固件芯片,给海鲜市场买来的尸体主机。     摄头的识别信息就直接 ...

哦,我的让卖家解绑了,能用了,不过只能四分屏,没啥意思,我以为还有另外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