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吃电大户-火菲尔踢脚线取暖器H03B-D250

楼主(2025-03-22):
西南地区的冬天湿冷,确实难受,先后尝试过多种取暖方法,空调取暖有风不舒服,电暖器太费电。事实证明还是安装燃气暖气才是最舒适的办法!如果房屋已经装修好,就安明装暖气,明装暖气有故障时检修最方便,缺点是有点点影响美观。
废话不多说,我要说的是拆解一款电取暖器,这个火菲尔的踢脚线取暖器带液晶显示,带遥控器,带手机APP远程控制,功率2500W,使用16A大插头,使用时电表转得飞快!家里装了燃气暖气后,这个电取暖器现在已经淘汰没有使用了。上次试试电,开不了,售后说的电路板出问题了,拆开看看,顺便发个帖。

第一部分:外观

开电后,显示屏无显示,遥控器和手机APP都无法开机

卸掉边缘的螺丝,即可拆开后盖。

第二部分:控制电路板

第三部分:显示

网友A:
这么大功率靠三极管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靠三极管控制?

可控硅,安全型交流控制很有市场,个人也喜欢用这货,就是压降有点大发热挺大.

网友B:
大号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号电吹风??????

我个人觉得,取暖舒适性最差的就是暖风机(电吹风、空调),一是制造噪音,二是空气干燥。这个不吹风,相当于是用电发热的暖气片,主要是依靠对流和辐射方式加热空气,使房间升温。

网友:
有天然气的地方还是燃气壁挂炉最爽,根据气温,随用随开,挂暖气片升温还快,铺地暖管升温都慢!不用的房间还可以关了,爽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取暖舒适性最差的就是暖风机(电吹风、空调),一是制造噪音,二是空气干燥。这个不吹风,相 ...

网友C:
耗电大户,除非是不差钱的土豪或者是公司、单位里面使用,个人的话,看着飞速转动的电表简直是可以用胆战心惊来形容!

网友:
这散热片真大啊

网友:
很多城市不允许燃气取暖了

网友:
居然还能手机控制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主要是太费电,一般人用不起,空调可能比安省电。

网友:
看控制板数显挺上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耗电大户,除非是不差钱的土豪或者是公司、单位里面使用,个人的话,看着飞速转动的电表简直是可以用胆战心 ...

是啊,一小时就是2.5度电,加之单位的电压偏高,平时测量都235-240V,满功率工作的话,一小时可能近3度电,约1.60元/小时。

网友:
看控制部分,还挺高端

网友:
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一冬天下来电费不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耗电大户,除非是不差钱的土豪或者是公司、单位里面使用,个人的话,看着飞速转动的电表简直是可以用胆战心 ...

现在的电表基本都是数字的了,你也看不到转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表基本都是数字的了,你也看不到转动啊

看不到转动,但是现在都是红色脉冲灯闪啊,闪1400次就是一度电,一开这个肯定是狂闪,比转动还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