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惑!碰到一台光猫关DHCP变身AP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5-03-22):
碰到一台光猫关DHCP变身AP的奇怪问题

之前把光猫中兴f477v2和华为九州版hs8346v5-c关了DHCP当AP很顺利,这回到手一台烽火6145d1,关DHCP,自动分配IP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最终笔记本可以连,手机有的可以连,有的连不上,感觉是问题卡在IP分配等待时间过长导致手机没法顺利联网。

6145d1的5g芯片没找到(和6145d比较了一下),集成到主芯片了?

博通芯片发热在这台机器上不算大,相较于海思和中兴,或联发科而言手感更低。

网友A:
恩山有教程,lan关闭DHCP。wan配置仅保留桥接,其他全删除,lan1绑定ssid1、ssid5,关闭DHCP、V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山有教程,lan关闭DHCP。wan配置仅保留桥接,其他全删除,lan1绑定ssid1、ssid5,关闭DHCP、VLAN。 ...

好的,谢谢。之前两台光猫就简单多了,关DHCP就完事了

网友:
上级设备分配问题还是本身不能关DHC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山有教程,lan关闭DHCP。wan配置仅保留桥接,其他全删除,lan1绑定ssid1、ssid5,关闭DHCP、VLAN。 ...

+1就按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