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组戴森V8第三方21700电池包-力神动力电芯LR2170LA

楼主(2025-03-22):
外形尺寸和原装的一模一样,可以插入V7 V8型号的吸尘器中

容量比原厂的要大一些,标称4000mAh

卡口方式和原厂的一样,塑料材质任性也还不错,没有裂开。

看到电芯了,力神LR2170LA, 实测内阻在9毫欧,还不错的水平。原厂电芯是魔力的。

这个是21700的参数,内阻实测要比标称的更小一点,

电池保护芯片,赛威的CW1073,还有一颗新塘的MCU。

两颗低阻MOS管

完结~

网友A:
戴森V8插上就能用,不会锁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锂电池是动力电池吧

网友:
电池容量怎么样?

网友:
v8竟然用21700了?我前段时间才换的是186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森V8插上就能用,不会锁了?

第三方一般都没锁的

网友:
比18650粗多了

网友:
就看电芯怎么样

网友:
这是21700的电池组?

网友:
很强大的配置,羡慕了

网友:
戴森原装电池太贵了,第三方便宜多了,最重要的是不带锁,能随便换电池

网友:
这个 价格多少?

网友:
第三方的板子可以重复利用,我自己买的三星T40,比原装的容量大长,一路MAX档。

网友:
这用料做工都很良心

网友:
这个第三方的品牌是什么?

网友:
看着电池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