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拨码开关调整充电器电压

楼主(2025-03-22):
档位挺多,适宜冬夏不同温度

网友:
现在的大多数开关和电位器可靠性很差,设计建议设置它们开路也是降低输出

网友:
没必要,一定要控制上拉电阻调压,不然的话开路电压最高了就BBQ了。

网友:
用拨码开关改过一个电容表拨盘,怕接触不好直接两两并联当一个开关用

网友A:
这个环境差点会接触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环境差点会接触不好吧

这个问题不大,首先焊接时要使其放在断开位置,防止发热变形降低接触力,,这个是并联控制的下臂电阻,并接一个电压升高0.36V,再并接一个又升高0.36V,接触不好不会导致电压升高

网友:
挺有意思的  只能自己用啊  人家估计都不会

网友: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eTools)  2.67绿色版
https://www.onlinedown.net/soft/980541.htm

网友B:
楼主好:你这个我看似铜箔,后来,又出现洞洞板

我感觉既然拨位开关针脚2.54,洞洞板更方便

拨位开关可靠度,也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你这个我看似铜箔,后来,又出现洞洞板

我感觉既然拨位开关针脚2.54,洞洞板更方便

当然,拨码开关没问题,我想他们可能有的就是没注意把拨码开关放在断开位焊接造成的,我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这种拨码开关,国产的质量不行,容易接触不良,还是得加钱买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