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利利普OW67B功率测量60000字彩屏数字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5-03-22):
前面板跟小钳表一样,镜面设计。2.8寸IPS屏幕,跟120/160一样的UI设计。60000字计数,60K以上量程是6000字。三节7号电池供电!(个人感觉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没有设计锂电池,而且电池仓和笔座还有保护机构,防止打开电池盖时进行测量)正常工作电流35mA。
量程切换速度很慢,通断挡带声光报警,表笔快速触碰没有反应,不能快速通断报警,不适合扫板操作。二极管挡击穿有声光报警,正常压降没有提示。
比较有特色的功能是功率测量,支持AC,DC,USB设备的功率测量(需要专门的测量附件或者自己搭电路)。支持功率因数,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测量。
LoZ功能(机械自恢复开关,使用时需要按下开关不松手)内阻大概385KΩ,略微偏大一些。
比较器功能(适合做快速筛选)
4-20mA电流%转换。
蓝牙功能。
前置后置双手电筒,两个手电筒都可以单独开启关闭。
背面设计有隐藏的磁吸功能,还有一个螺丝孔可以加装挂件或者固定仪表。磁吸功能也好也不好,放在桌子上,背面经常会吸附各种小零件,小物品,电池啥的,还要经常清理。
插孔挡位错插报警功能。

楼主:
各挡位精度测试,精度还不错,温飘比较明显。测量速度方面,电阻挡,电容档测量非常慢。

网友:
秉承了利利普高价低配,绣花枕头的产品特色。

网友:
推陈出新啊第一次见带电源线的万用表

网友:
不容易,总算没搭棚,这次主板可以好评

网友:
这设计转盘过孔在中间, 是不是有点败笔,板子做工精美,价格不菲吧

网友:
说说价格好让大家死心...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网友A:
这根扩展线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扩展线很贵

贵的话,就没必要买,自己搭个电路直接测或者找个插座自己做一个就行。

网友:
板子上拨盘的触点窄了点,

网友:
感谢修大师,看来该表继承了利利普测试速度慢的传统,华而不实,已经解毒

网友:
OWON利利普的表还是不错,售后也是超级棒,回头我得发一贴夸夸OWON利利普。

网友:
说个价格呀

网友:
这么贵的表用这种拨盘,难绷

网友:
屏幕下的电容很飘逸

网友B:
1.第一次见过60000字数的表从50K开始以上就是三位半模式,
2.有些产品,除非修老板你评测,否则永远没有可能其他人评测了
3.估计这个系列彻底凉了,这个价位没有排阻和压敏电阻,,,,

网友:
经常看大师的作品,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万用表

网友:
这大镜面看着漂亮,有洁癖人士无法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第一次见过60000字数的表从50K开始以上就是三位半模式,
2.有些产品,除非修老板你评测,否则永远没有可 ...

市场经济充分竞争,有时候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