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利用旧手机DIY智能家居中控触摸屏

楼主(2025-03-22):
废手机一部(小米的),后盖丢失,电池,摄像头坏其他功能正常

拆除电池

保护板焊接两根线

做好绝缘处理

装个桌面手机盒
软件:米家APP,在“开发者模式”把DPI调整到500,就可以开启“中控模式”

楼主:
接电池保护板,可以用USB供电,充电头的电流要2A以上才能开机。
手机要设置成锁定横屏。

网友:
感觉这外壳还不如不要,可以买个手机配套的硅胶壳套上,没后盖不影响,我很多改直供的手机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装上这个外壳还挺好看的

网友A:
智家产品,方便是唯一的好处!缺点是都有待机功耗,还有发热和损坏和起火的风险!

网友:
这种还有两台一样的,主要是用来当遥控器用,这个带红外的

网友B:
要是能刷成机顶盒就巴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刷成机顶盒就巴适了

这台的Type-c不支持Hdmi输出,如果用无线投屏会有些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家产品,方便是唯一的好处!缺点是都有待机功耗,还有发热和损坏和起火的风险! ...

开一天有点发热,但不是很严重,还可以接受。

楼主:
我这边有配一台米家中枢网关来管理mesh设备,实现场景控制本地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电池保护板,可以用USB供电,充电头的电流要2A以上才能开机。
手机要设置成锁定横屏。 ...

还有一种方法:取掉电池,从手机充电口的5V接一根线到电池接口的正极,中间加一个硅二极管,注意极性,这样电池接口电压大概是4.3V左右,仿佛手机装有电池。

网友:
不错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取掉电池,从手机充电口的5V接一根线到电池接口的正极,中间加一个硅二极管,注意极性,这 ...

试过串联二极管,开机过程反复重启,保护板直接接5V,可以正常开机。用的是5V2.1A的充电头。

网友:
这小米手机成色,想起猪坚强了,小米手机也够坚强不屈了

说白了,本质就是把小米管家客户端装手机里面了

我理解你的作品最大意义是摆件

因为,既然职能家居

一般都是默认它不存在的

网友:
有参考价值,淘汰下来的手机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get 到了:
在“开发者模式”把DPI调整到500

有空试试。。。

网友D:
原来米家APP是通过识别屏幕DPI判断设备类型的,我说怎么同一个APP在不同设备上界面怎么不一样

网友:
米系手机的红外功能真的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米家APP是通过识别屏幕DPI判断设备类型的,我说怎么同一个APP在不同设备上界面怎么不一样 ...

dpi超过500米家就会把设备认为是平板,这样可以开启 智能家居中控模式 。miui的系统可以在 开发者模式 页面修改(如果没有dpi或宽度选项,有root可以用第三方软件修改,不想root可以用adb命令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