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偶得一块大灯板,各位老师给出出主意 散热怎么办?

楼主(2025-03-22):
应该是在淘宝哪家捡垃圾的店买的,已经忘记了,功率能达到240瓦,全铝基板,但估计散热肯定扛不住

尺寸达到了40cm×22cm

现在没什么好方案,所以来求教各位老师

大家给出出主意这个板子的散热该怎么处理?

网友:
12*24=288个灯珠,这种灯珠顶多就0.5W吧,正常使用应该按一半算才长寿,70W左右,真按240W算的话,没两下就凉凉了

网友:
买根铝材,后面排排排

网友:
买点做门窗的铝合金长方形边角料,灯板固定外面,中间家装风扇强制散热,做成涵道散热,一头进风,一头出风,效果应该不差

网友:
搞个广场那种大灯壳子 导热胶后面涂满

网友:
这个首先要确定其功率到底是多少瓦才好想下一步对策,因为现在led灯的虚标功率太普遍了。用功率计接入,点亮二三秒钟时间,不会损坏led的,待读出来功率值就断电。散热功率可按铝板0.2X0.2米40瓦计算,也许不需附加散热就行了呢,不够再增加铝板面积即可。

网友A:
我有一块200瓦灯板,原灯板后边一个铝合金外壳扣在后边,内部是浇注防水横流电源,电源坏了,拆了前面的灯板。覆铝板厚1.5毫米,找了个电压差不多、电流稍微小点的、恒流源直接使用没问题。楼主这个板载恒流源,看看能不能改一下,降低电流,就不用考虑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200瓦灯板,原灯板后边一个铝合金外壳扣在后边,内部是浇注防水横流电源,电源坏了,拆了前面的灯 ...

不散热怕是不行吧,强电也不能裸着用,整个可以加个透镜,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网友:
这么大个灯板,在家中用?

网友:
后面配个风扇主动扇热

网友:
240W能亮瞎眼了吧

网友:
板子上多打些孔让空气流通

网友:
真那么大散热片得几十斤,这是路灯级的。

网友:
这灯板家用不现实吧

网友:
这灯板正常到不了240W,超频使用除非水冷散热

网友:
以前看过拆大变频器,背部那块大散热铝很哇塞的,你可以四处寻摸寻摸,加上散热风扇,应该能压得住这功率。

网友:
估计有100瓦左右

网友:
后面贴一个更大的带翼片的铝板

网友:
这么大功率,冬天装客厅烤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