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半年后电瓶车电池第一次复测,圆满成功。

楼主(2025-03-22):
时间如梭,离电动车电池开始使用已经快半年了,漫长的冬季已经过去,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今天闲来没事,把电池拆开检查下使用情况。
经过目测,所有电池均无漏液情况,焊点桩头稳固。万用表检查所有电池电压都是3.30v,电池已使用一周,跑了二十多公里。
充电显示功率为200w左右,一切正常。
目前可以得出结论,铁锂电池diy取得圆满成功!

感谢……

网友A:
这是配给自行车用?好小的样子。

网友:
恭喜楼主圆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配给自行车用?好小的样子。

国标电动车

网友B:
一周跑20公里?

网友:
有点像33140电池。

网友:
天气温度上来了,公里数就出来了!

网友:
我这里白天二十度左右,铁锂的春天来了

网友:
48伏15AH,有点小!

网友:
自己那做的吗?

网友:
我都想改   对比了一下网上72伏的 和自己DIY的相差也就500元的差距

也许DIY不成功
还不敢出手
皆因没工具

网友C:
锂电池的春天来了,也是寿命考核的时间到了,软包例外,可能会炸

网友:
楼主厉害,DIY的水平不一般,原来的是铅电吗?

网友:
没有保护和均衡板?

网友:
多少V电池,多少容量,一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
看来这电芯品质也不错啊

网友:
没想到这个都自己DIY,高手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周跑20公里?

是的,一天三公里到四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的春天来了,也是寿命考核的时间到了,软包例外,可能会炸

我也是不敢用软包,用的21700的电池。用了4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