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0KΩ,100KΩ简易哈蒙电阻板(丐版)

楼主(2025-03-22):
做了10*10KΩ,10*100KΩ,两个简易哈蒙电阻,10个电阻可以串并联传递精度,连接处本来是想画个三角形哈蒙结,最后想想算了,本来就是简易的,结不结的意义不大。灯笼插头是镀黄水的假货,真镀金的成本太高了。

再讲一下我做这东西的用途,就是传递精度。
比如我有一个10K的标准电阻。可以通过10个10K组成的哈蒙电阻传递出1K和100K的精度。
用表测量10K标准电阻和10个10K的哈蒙电阻,那我们就能得到这10个10K电阻的“准确值”。
只要这10个电阻阻值比较相近,差别不是太大,那么根据数学理论(数学好的朋友,可以给科普一下,我只知道结论,至于为什么,完全不懂),这10个电阻的并联电阻值,平均值,串联电阻值,在数值上就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把10个电阻并联,我们就能算出并联出的1KΩ电阻的“准确值”和串联出的100KΩ电阻的“准确值”。这样我们用表测量并联值和串联值,就知道表的1K和100K的测量误差了。
进一步传递的话,还可以向更小的量程,更大的量程继续传递精度。

网友:
不会修大神的作品总是这么令人神往

网友A:
你图片AC是怎样做的,能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AC是怎样做的,能教一下吗

就是功放+变压器,以前发过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功放+变压器,以前发过帖子

有图吗,我也想做一个,Q群有人这样说,电路我没有,

网友:
你这是鸿蒙电阻

网友B:
不知道温漂和长期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温漂和长期稳定性如何。

这个不需要精度,温飘这些指标。主要用来配合标准电阻传递精度。

网友:
表演一下1K和100K怎样接线呗。

网友C:
挺好的,就是考虑所有插头插好了,要拔出来费劲不?,我做了个开关板的(这么大电阻用个普通开关应该没啥影响)开关切换比这个方便,而且功能更多一些,玩了几分钟,感觉也没啥搞头,就这样它也就不见了

网友:
阿修你这个板子超过10cm了

打板不免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就是考虑所有插头插好了,要拔出来费劲不?,我做了个开关板的(这么大电阻用个普通开关应 ...

插进去一点就可以,不用插到底,就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买的灯笼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进去一点就可以,不用插到底,就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买的灯笼头。

主要是不用开关的话,你想改变个连接方式,又得去做一个插头板,成本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不用开关的话,你想改变个连接方式,又得去做一个插头板,成本不低啊。 ...

为啥要改?我就10个并联用的,不做别的用途。

网友:
不懂就问,这东西并联后,就是一个电阻呗?
是不是有点大费周章了

网友:
这个专家啥设备都有啊,不管是自制的还是买的成品,眼花缭乱。上次看他的视频,测试钳形表,居然有安装好的几条漏电线路和不漏电线路

网友D:
玩电阻太烧钱了。
那个100K的多少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要改?我就10个并联用的,不做别的用途。

好电阻不便宜啊,要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电阻太烧钱了。
那个100K的多少买的

10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电阻不便宜啊,要物尽其用

贵的买不起啊,都是10块钱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