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威联通TS_551升级CPU,双核变四核!

楼主(2025-03-22):
RT,威联通的这个机器咋说吧,双核的处理器,弱鸡的性能,时不时的卡顿真的是让人欲生欲死的

最后更新了BIOS里面的CSETXE模块,SMIP模块才能亮机的,性能翻倍!!!

这个机器是我从海鲜市场画300收来的坏机,是DC输入接口处的一个1210大电容短路造成的问题
这个机器我到手是16GB的内存,挺好的,都不用花钱买内存了,唯一不爽的就是CPU不行
采用的是intel的双核处理器,J3355,根据在intel官网查询到的数据,理论上是可以升级到J4205的
但是我发现,直接更换CPU上去,是不开机的,这就很费解,怀疑是没有焊好,重新加焊一遍CPU都没有解决

看电流发现,CPU卡在了内存那步,但不是内存的问题,可能是BIOS的问题,这CPU的CPUID是一样的
理论上是完全通用BIOS程序的,所以我怀疑是ME文件搞得鬼,
但是我把BIOS备份出来后使用ME Analyzer发现,这玩意没有ME文件啊,只有一个CS TXE文件。
而且这玩意还带OEM加密模块的,实在是很难处理

傻眼了,我没搞过啊,我之前看到【动手改】全网第二块J1800升级J2900 CPU,成功!by:Psqtdhx
以为这种老古董的处理器是不需要改BIOS的,结果现实给我当头一棒
之前在b站上面也有人讨论过,能不能给TS-551升级处理器的,但是没有成功案例
然后我又看见了威联通J4025升级J4125,双核变四核!!全网唯一!
这个机器的平台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吧,它这个好像需要刷ME,还需要刷TSE?

那这算是成功的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ME没有,只能去刷CSE TXE模块了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迅维查找了相关的文章,还是有点发现的
在迅维里面发现了好心人搬运的国外的工具与资料包,为我省下不少的事情
还有就是强烈鄙视拿ME工具与资料包去海鲜市场卖钱的人!!
其中根据外网的教程走,还被工具给坑了,一度想放弃
不过最终还是有结果了,

首先的第一步:使用使用ME Analyzer检测你的BIOS对应的家族是哪个

打开对应的工具包,没有的去迅维那里找对应的下载J3355对应的是这个工具包,不要下载错了,不然有的是坑让你跳

第二步,打开Flash Image Tool工具,加载你的BIOS程序进去

然后选择TXE模块,加载新的纯净的TXE模块文件

然后就是检查一下你的BIOS文件是不是带OEM加密的,如果全是00,就代表没有加密
没有加密的BIOS程序直接导出就行了,后面的步骤你就不需要看了。。

如果是带有字母与数字的,则是OEM加密的BIOS文件
是无法直接导出镜像文件的,需要进行下面的解密操作,重新进行绑定加密才行

第三步:使用OPEN SSL进行解密操作

这一步的操作流程较多,也较为复杂一点,官方使用的是OPENSSL Lite精简版
我这的操作流程是装的是完全版,流程是一样的,不用过多理会
参考安装流程:Windows下载及安装OpenSSL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安装好openssl与对应的环境程序,否则无法运行,还有就是配置好环境变量
配置好环境变量!!!!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安装完成,配置环境变量完成之后,打开cmd,输入openssl version查看是否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之后,输入命令 openssl.exe genrsa --out dummy.pem 2048

然后回车,会生成一个2048位的RSA的私钥,存放在 C:\Users\Administrator目录下
如果是用windows powershell生成的,会存放在 C:\Windows\System32
然后把这个生成的私钥文件放在桌面上,或者是你喜欢的目录下
放一个方便且容易记的目录最好

回到工具下,然后选择你自己生成的dummy.pem私钥文件

然后点击设置,选择meu.exe程序与openssl程序的位置
注意了,你需要记得meu.exe与openssl的路径
Manifest Extension Utility的缩写是meu!!

然后导出即可

BIOS的处理到此就结束了,如果出现报错,是你选的meu.exe文件与工具不匹配造成的
我就遇到这个问题,把我坑惨了,兜兜转转的换工具才解决了

第四步:恢复原机的SMIP模块

主要是使用了非OEM原厂的密钥进行操作,可能会导致SMIP模块异常以至于无法启动
所以需要恢复它OEM原厂的SMIP模块,操作方法很简单,使用HxD工具,或者是WinHex工具都是可以的
我这使用的是WinHex,以下操作仅供参考

1,首先打开ME Analyzer工具,然后将修改好的BIOS文件拖进来,再输入 -dfpt

找到包含名称为“SMIP”的条目的“启动分区描述符表”。
它不能为空(“否”)。记下 SMIP 分区的“起始”偏移量和“大小”,在本例中分别为 0x2000 和 0x4000。
对在导出的中构建的“outimage.bin”文件执行相同操作。
两个BIOS 映像的 SMIP“起始”偏移量和“大小”通常相同。

2,打开WinHex,打开两个BIOS文件
选择导航,选择跳转偏移量,跳到SMIP模块尾部

然后定义选块,从0x2000开始,大小是0x4000的选块,然后复制数据,模式选正常
然后将旧BIOS文件的选块写入到合成的BIOS中,然后保存文件即可

最后检查一遍

自此,对BIOS的所有操作完成了,就可以刷入到芯片去了

实测可用BIOS程序:

白嫖党  -----  专用:

参考文章:bios-me模块修改方法1-ME Analyzer
参考文章:因特尔最新11-12ME配置方法
参考文章:[Guide] Clean Dumped Intel Engine (CS)ME/(CS)TXE Regions with Data Initialization
参考文章:Clean ME (Intel Management Engine) v11 - 15 & TXE v 3 - 4 #ME-05
对应工具:FPT工具及BIOS ME文件(外网搬运)
为了防止和谐,我把外网的参考文章给导成了PDF,供大家方便使用

工具软件我放微云上了: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Fw4rmTka 密码:a76mhs

全网首发,威联通TS_451D升级CPU,双核变四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786-1-1.html

楼主(2025-05-19):
这几天有客户反馈说,登陆账号有问题
经过升级CPU之后,无法使用My QANP Could账号
经过我与客户的交叉验证,确认了此事
目前怀疑是系统的问题,
登陆账号之后,重启就被踢下线
目前只有TS_551出现该问题
此问题目前无解!!!

网友(2025-03-23):
楼主大毅力!来回鼓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写文章这么顺畅!
申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好帖子啊

网友:
楼主,您是宇宙太空飞猪蹄,不是凡角

网友:
换瘟7会不会速度快一些?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网友:
看着好复杂,只有懂技术的人才会搞

网友:
谢谢分享~这 也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折腾这个可得费精力。

网友:
这个厉害了,正常的威联通都玩不转,更别说升级了!

网友A:
有时间有技术折腾的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有技术折腾的大佬

NETGEAR ReadyNAS rnd2000 能升么?
估计不能了,10几年的老机子了

网友C:
以前这类问题还能去bios之家碰碰运气 可惜啊,技术类论坛一个个倒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这类问题还能去bios之家碰碰运气 可惜啊,技术类论坛一个个倒下了

这些人全跑去抖音去了,快手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人全跑去抖音去了,快手也是,

讨论的氛围没了

网友:
会改程序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GEAR ReadyNAS rnd2000 能升么?
估计不能了,10几年的老机子了

这玩意好像是ARM架构的机子,不能升级的吧,而且这玩意的程序都与CPU绑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TGEAR ReadyNAS rnd2000 能升么?
估计不能了,10几年的老机子了

我的是2009年买的,做工好,很耐操,最高支持2TB硬盘,现在用来做个内网网盘备份照片之类。

网友D:
自己现在也用威联通的NAS,没想到这么多限制。

现在用的是8GB,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加内存条升级到16G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现在也用威联通的NAS,没想到这么多限制。

现在用的是8GB,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加内存条升级到16GB? ...

可以试试看,这个J3355处理器intel也说是只能支持8GB,但是到手就是16GB的条子,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