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见到几张ultra的sd卡,不能格式化,

楼主(2025-03-22):
捡到的卡,里面有内容,视频和文件都在具体在这就不能说了。问题在于,删不掉。不能格式化,就好像自带还原卡一样。删掉后重新拔插又回来了。求格式化工具。

网友A:
这卡写多了寿命快到了,触发主控写保护了,扔了吧

网友:
部分SD只能存储,或者使用设备格式化,不能在电脑端格式化

网友:
应该是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卡写多了寿命快到了,触发主控写保护了,扔了吧

才下了个软件,提示写保护状态,这卡绝对是新的,估计是写保护了,保护软件能有啥办法吗

网友:
试试PhoenixCard这个工具,不行就是真坏了

网友:
SD卡自己量产不了的,没保修就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