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面包板用的杜邦线都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25-03-22):
最近翻出来两块面包板,在图书馆借了两本书,自己插了一个自激多谐震荡器电路,还真成了,只是连接用的线太细太软,不太好用。红包后几分钱在淘特买了一米单股的20awg硬线,截了几段自己剥了两头线皮当做面包板跳线,感觉还挺好用的。看到网上有卖那种一套65根或140根的,想问问哪位用过的,它那配的都是什么长度的,或者什么长度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
TB搜2.54插针带线

网友:
长度自己定,你都用面包板了,就不需要考虑接触电阻干扰等问题,公线随便什么能捅进母口的导线都行了,也可以试试订书针。
母线插口就买2.54mm的。

网友A:
以前没有杜邦线的时候,用的是雷 管 线,铜的,长度根据需要剪。

网友:
网线芯子随便用

网友:
网线,面包板的不二选择
要多长截取多长,随心随意

网友B:
六类网线,其实比杜邦线好用,就是显得不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类网线,其实比杜邦线好用,就是显得不上档次

网线会不会细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会不会细了点?

6类线稍微细一点,其实还行,就是硬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杜邦线的时候,用的是雷 管 线,铜的,长度根据需要剪。

我们习惯叫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习惯叫炮线。

是,我们东北老家也叫“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