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k310门铃故障 连不上无线网

楼主(2025-03-22):
请教大神,中兴k310可视门铃,一开始电容烧坏了,换了两个现在还是连不上无线网,一直提示用客户端配置网络,但是手机上已经绑定好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东西,不过也不应该那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东西,不过也不应该那么复杂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连不上网,我都把无线网天线都换了都没用

网友:
应该不止电容问题

网友B:
找电信更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电信更换新的

这是我自己从网上买的

网友(2025-08-28):
你看看设备码内外机是否一致

网友:
应该是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