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德力西彩屏EM906插座检测仪

楼主(2025-03-22):
最近德力西彩屏插座检测仪故障,平时放包里,检测不多。故障原因,插入电池一直叫,如第一张图所示,反正坏了,也就拆解一下给大家看看

网友:
喇叭拆了呢

网友:
上芯片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检查插座接线是否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检查插座接线是否错误?

对,现在就是开机就叫,然后插座没法检测了

网友:
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看到牛屎块芯片了

网友:
我的还是以前那种老式的,只有几个指示灯,你这个居然有彩屏。

网友:
跑一下NCV线路,怀疑是某个元件击穿导致信号串入NCV检测脚引起蜂鸣器叫。

网友:
这个多个屏

网友:
做工一般般哈

网友:
看着很高级

网友:
看着做工挺扎实

网友:
一个万用表就能测

网友:
当练手修修,还带屏觉的蛮高级。

网友B:
不带屏幕的简单款,十多块买过公牛的,这种有牛屎芯带屏幕的不会太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屏幕的简单款,十多块买过公牛的,这种有牛屎芯带屏幕的不会太便宜呀 ...

对,也回复大家40多元买的,当初想用一段时间,结果坏了

网友:
没用过,见过家电售后的有人用

网友(2025-05-13):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到德力西卫生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