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22合一手柄

楼主(2025-03-22):
22合一手柄又滑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9674-1-1.html,前两年拧滑了过,当时把外筒内锉了六道槽,对应头部的六棱条,再上的哥俩好的胶,以为能管点事,不曾想前几天又滑了,这次可没大力出奇迹,在坛友们的指点下,买了点铸造工胶,第一次用这个胶,不知道行不行,看说明书上是可以粘铝的,但要求粘接面无油无水表面粗糙为好,那就试试:

这套手柄应该是次品吧,卡珠孔钻了四个,有相对两个孔位不对,卡不进珠子,另两个孔估计是后钻的,能卡住珠子;

第一次买,不知道什么牌子好,随便挑便宜的买点回来试试;

裁一条砂纸;

用双面胶将砂纸粘在铅笔上;

将外筒内壁打磨一下;

用小一字批头将内壁划一些槽;

头部也打磨一下,再用刀划一些痕,以增加摩擦力;

取适量铸工胶;

调和均匀;

涂在外筒内壁上,可避免胶过多被推到卡珠位置粘住卡珠;

将头部插入,伸缩杆抽添几次,以免胶把伸缩杆粘住。

玻璃上还有些多余的胶,先不处理,留样看看硬度。

网友A:
同款铸工胶,拼多多几分钱买的,还没开始用

如果强度可以,到时候记得回来发帖分享一下啊

网友B:
铸工胶如果不好去除,用热风枪加热后就可以刮掉的。。至于硬度嘛,粘过几个东西,不详。因为都是帮人弄得。

网友C:
看来22合一的观赏价值大于实用价值。还是12合一好用。

网友D:
粘好粘坏一下子,短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铸工胶,拼多多几分钱买的,还没开始用

如果强度可以,到时候记得回来发帖分享一下啊 ...

我是淘宝买的,2.01分买的

网友E:
等胶干了就知道效果了。

网友F:
铸造工胶应该比AB胶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工胶如果不好去除,用热风枪加热后就可以刮掉的。。至于硬度嘛,粘过几个东西,不详。因为都是帮 ...

谢谢,先试一下粘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22合一的观赏价值大于实用价值。还是12合一好用。

适合干轻活,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粘好粘坏一下子,短期看不出来

希望能管点事,用习惯了,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胶干了就知道效果了。

多调的那点胶还留在玻璃上了,明天去看看强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铸造工胶应该比AB胶好点

AB胶分好多种,其实这铸工胶也属于AB胶。

网友:
发帖不易
手头一套精细拆解多用螺丝刀,后面转动帽掉下来,用胶粘起来将就用

网友G:
还是侧面均匀钻3个2mm孔后敲一个2mm的铜销钉进去比较好,铜销钉不好找的话可以用2平方的硬铜线也可以,敲进去外面把销钉磨平就行,不影响美观。这种手柄用胶粘强度不够

网友H:
我想了好多办法都没拆开这个22合1,一直想拆开看里面是怎么个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铸工胶,拼多多几分钱买的,还没开始用

如果强度可以,到时候记得回来发帖分享一下啊 ...

铸工胶还是不错的,很硬,粘的也很牢。

前天在玻璃上调的胶,多了一点,就留在玻璃上看效果,今天来一看,真硬,用刀片都削不动更削不下来,只能刮;

刮起来的屑是这个样子的;

刮半天后底子是这样了,还是能刮干净,但绝对不可能想整块驳落。

感觉强度还是可以,手柄就没大力试了,我的手劲大,再弄开了就麻烦了,还得先去残胶再粘,粘接部分都用刀片划了很多槽,应该比原装的结实。

楼主:
粘是粘好了,估计是胶上多了,挤进去了一点吧,现在伸缩杆拉出来的卡不住了,感觉就差不到一毫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了好多办法都没拆开这个22合1,一直想拆开看里面是怎么个结构呢

拉出伸缩杆,一手握柄,一手握伸缩杆,掰几下,只要几下,肯定下来,注意分开时别把两粒卡珠弄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侧面均匀钻3个2mm孔后敲一个2mm的铜销钉进去比较好,铜销钉不好找的话可以用2平方的硬铜线也可以,敲进 ...

没有台钻,手钻会把孔钻偏,弄不好就破相了,前几年用胶粘一粘,也用了这两年,这次用铸造工胶,应该更厉害,内部我还用刀锉了N道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