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抽屉面板安装封边拉手

楼主(2025-03-22):
        进度太慢,一个工作台稀稀拉拉的分成了几个帖子,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不知道咋想的,原本可以选择常规拉手,面板打个孔拧个螺丝就完事,但居然非得复杂化,选了个安装比较麻烦的拉手。
        买的拉手是这个式样的。

        首先要在面板的侧边开槽,深度10mm,厚度2mm,为了美观还不能开贯穿,然后铝合金的拉手得把两侧卡入槽内的部分切掉点,再用哥俩好灌入缝内,把拉手卡入槽内,硬化前用g夹固定。

          装好后看看整体效果倒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个漂亮,不知道这个工作台花了多少钱

网友:
这是为了整体美观?

网友:
桌面应该封个边好看

网友B:
桌子面板看着挺厚实的,不知道是什么板,是贴的封边吗?看着又不像封边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漂亮,不知道这个工作台花了多少钱

钢管95块六米,用两根,台面两块18mm多层板,好像50块,油漆不太好算,抽屉材料80块,两根轨道40块,总物料成本360,人工还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子面板看着挺厚实的,不知道是什么板,是贴的封边吗?看着又不像封边条呢 ...

多层板的原边,没包边,打磨后上的木蜡油。

网友C:
多此一举 ,即不好看,又没多用,下方没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此一举 ,即不好看,又没多用,下方没人看

哈哈,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此一举 ,即不好看,又没多用,下方没人看

+1,这种抽屉构造根本不需要拉手,下面本身就能抠手...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种抽屉构造根本不需要拉手,下面本身就能抠手...

我的抽屉底板不是开槽安装的。

网友:
这是等于给底下增加了个凸起当拉手,挺好的,不占用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层板的原边,没包边,打磨后上的木蜡油。

手真巧,看着真漂亮

网友:
还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这种抽屉构造根本不需要拉手,下面本身就能抠手...

对啊,我一直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