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小米GAN120W充电器--型号:MDY-14-ED

楼主(2025-03-22):
这个应该是全网首拆,网上没有一样的,只有类似的

鱼塘钓上来的,拆机之后暂时没能修好,发出来让坛友看看
一起钓了2个,不是一家的,
有一个是好的2A1C最大66W型号:AD653(卖家说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线坏了,我让卖家把线给我,他说只买了个头,我觉得是他线的问题)
我这没有测试仪,用设备看最大输出过30W(充电宝最大支持30W)这个就不看了,型号有,图片网上多的很。

下面把这个不输出的干开,这个到手直接用强磁测试了一下插口吸不住,然后拿重量感觉是正品;
再对比B站拆机感觉这个丝印稍微有点深会不会是个高仿?
不管怎么说到了直接拆开学习,砸的过程中当高仿砸的(你懂得,锤子使出120%的力);
先看看外观

另外一面是这样的

这个充电器不得不说很难打开,用之前的办法布包上使劲砸,那叫个丝纹不动;
网上都是直接切开的,我没那工具,如果用角磨机打的话万一修好就装不回去了
然后发现这种充电器要从侧面用刀片慢慢往下砸,然后两边的外壳分离就好拆了(这个应该是拆解这种充电器的最好办法)
打开之后是这样的,里面灌满了胶

所以这个充电器是:
真的;再次询问得知进过售后过保了(保修不成,卖家出的)。

打开后看了坛友捡漏的都是电容坏了,那就先去测试一下,扣掉部分填充胶

结果发现都正常的,而且上电的时候用功率插座看有电流过一下,说明保险是好的
经过一番检查确实看不出问题了,那就把胶都除掉吧

图片可能看不清楚,给坛友画了一个大概的方框图,手画太丑还是用了WORD
标出了芯片型号或者丝印;带底纹的芯片是在正面

看看正面

再USB旁边有个小芯片上面有MI的LOGO看了一些视频应该是小米的专用协议芯片吧
查找网络资源发现这个很类似(这个没有上氮化镓的NV6136A而已,所以目前我能找到最相似的就这个图了)
南芯反激开关电源解决方案——SC3005M+SC3501,具有高性能,高集成度优势,保护功能全面,非常适合高性价比的快充应用需求。(图片截的应该够清楚了)

然后查找电路发现基本相似?那开关管哪里去了?
因为没有接触过,后面发现所谓的氮化镓不过是个集成了开关管的芯片而已(不过效能肯定是高一些的)
找了半天没有发现芯片的PWM到哪里,后面想到这个了(参考了网络上的这个芯片找到的),测量没问题
(下图为网络图片拼接,不是这个充电头的实际)

根据图纸再测量感觉这个芯片也是好的;
上电后测量电压发现NV6136A的电压不够9-24V感觉是芯片不能启动
电源从哪里来?检测是从SC3005的6脚来的,测量SC3005M输出大概是5V的样子,所以NV6136A还是没启动的

难道是保护?
上电瞬间测量后级输出电容没有一点变化,按说即便保护也会闪一下电压的。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初级电容断电后300V很久都消不掉,感觉还是芯片故障
测量SC3005的主脚位:
4接地0V;8供电110V;5脚PWM输出为0V一点都不动;6脚输出5V(基本在这个值也可能上下波动一点);7脚图纸为空,但是实际测量2V上下波动;
3脚过流保护为0(估计不是过流保护);1脚2脚也是0V(所有脚位电压是下午测的应该没记错,其他坛友可以参考,不过我觉得这个芯片有问题)
想换个SC3005M试试?网上我没有找到芯片,测量其他地方也没发现问题
所以先放着吧,发帖给坛友分享一下。
(看了坛友回帖重新修正了一下帖子,顺便在下面更新一下)
1.买的坏头想试试翻车了,暂时没修好。砸开的时候用力过大,板子保险位置和后级有个高压跨接电容的地方有点断(不知道板子是不是多层的,只把表面补上了到手测试不输出,打开后还是不输出(断的这两处按理不影响);
2.坛友提示300V不降是不起振,确实没起振,提示检查芯片供电(PWM芯片8脚有电)、辅助供电部分都查了没发现问题;所以怀疑6脚输出5V不够NV6136A的启动电压
   撬开的时候,别人帮忙翘的,把变压器翘破了,但是测量3个绕组都是通的;
3.这个充电器没有PFC电路;
4.捡漏没成功,想换SC3005M试试找不到购买的;
5.顺便请教一下,我怀疑的SC3005M芯片的6脚在参考电路图纸上外围的D2、D7、Q4等原件的作用?
辅助绕组反馈检测?1脚也没有反馈电压啊,6脚还有5V电压给芯片NV6136A供电?芯片需要9-24V从哪来的?没有图纸全靠猜;

参考网络资源
红米120W闪充适配器,搭载南芯SC3005M+SC3501快充方案套片 https://www.elecfans.com/d/1964992.html
纳微NV6136A助力打造65W氮化镓充电器 https://www.elecfans.com/d/2086615.html

网友A:
哪坏了

捡漏成功?

网友B:
测一下大电容的电压 断电下降缓慢的话 说明芯片没有起振 查辅电和芯片

网友:
300v电压不下降,是电路没启动,查启动电路。

网友:
120W是型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坏了

捡漏成功?

买两个,不是一家的,学习下,有一个到货都能用,买家说用不了。这个没搞好,没起振,应该是SC3005M的6脚电压偏低,达不到9伏。网上也买不到这个芯片。先放着吧

网友:
钓鱼佬什么都能钓上来,看着不是上寨电源

网友:
看上去没有120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大电容的电压 断电下降缓慢的话 说明芯片没有起振 查辅电和芯片

电容的电根本就不下降,还要放电,辅助供电也查了感觉没什么问题,就是3005M芯片的6脚输出的5伏不够,氮化镓的9到24伏启动电压

网友C:
刚开始看还真以为是鱼塘钓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看还真以为是鱼塘钓上来的

不就是鱼塘钓上上来的

网友D:
修的好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的好不值当

是不值得,主要是学习一下。打开的功夫都不止这个充电器的价值

网友E:
快来打赏楼主吧,要给楼主回点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来打赏楼主吧,要给楼主回点血。

谢谢,也不贵,学习了,所谓的氮化镓以为多高大上,现在看到了对维修来说也不过如此,不过芯片买不到确实奇怪

楼主:
型号在后面写着,这个是上面的标识,120W是最大功率

网友:
快充伤电池

楼主:
是有这么一说,也听说过(有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充的快用的快或者坏的快)
我现在自己用的都还是小功率的充电器
买这个就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