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拆換馬自達6 Mazda 6近光燈philips GERMANY D2S 35w 85122 E4 03V DOT M511

楼主(2025-03-22):
馬自達的左邊大燈,換了新燈泡,發現還是不亮,也不是保險絲問題,左右替換保險絲和燈泡,證明不是燈的問題,可能是線路問題了
原車燈泡:philips GERMANY D2S 35w 85122 E4 03V DOT M511
新燈泡:QWP K?YUAN D2S 35W 0C3 4300K

朋友說要更換高壓驅動,在線的另一頭,也就是要拆燈罩總成才行

网友A:
氙气大灯,当年算是很亮了

网友B:
氙气灯,要看看安定是不是坏了

网友C:
新灯泡装去另一边可以着嘛?咁试下对调安定器吧,对调左就知道系唔系安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氙气大灯,当年算是很亮了

網上說馬6的近光大燈不夠亮是通病,所以平時我都吧霧燈開上的
這車的遠程遠光就超級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氙气灯,要看看安定是不是坏了

安定是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灯泡装去另一边可以着嘛?咁试下对调安定器吧,对调左就知道系唔系安定坏了 ...

安定器系哪一個,要拆大燈??

网友D:
安定一般在大灯总成外面,底部多见,灯一般看中间的药丸变暗混浊不,可以用新灯泡在好灯上试试

网友E:
俺的是大灯发生器接触不良,还没有找到一样的产品。

网友B:
安定一般固定在灯壳上,氙气灯汽车电源线先链接安定器,安定器的高压再连接氙气灯放电发光

网友:
看灯炮的灯线就能找到安定的,安定可能是固定在灯壳下面的,一般都是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定一般在大灯总成外面,底部多见,灯一般看中间的药丸变暗混浊不,可以用新灯泡在好灯上试试 ...

感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的是大灯发生器接触不良,还没有找到一样的产品。

二手的也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定一般固定在灯壳上,氙气灯汽车电源线先链接安定器,安定器的高压再连接氙气灯放电发光 ...

那只能找修車的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手的也沒有????

有,太贵,先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太贵,先凑合着用吧。

能湊合用就好,我這年審不能湊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氙气灯,要看看安定是不是坏了

2.00Kh/D01
D2S/D2R/D1S/D1R35W nax.
1200VDC/85Y AC

Litronic 4.1 D
AL    Made in France    5019 1301 060982
1 307 329 086 944    1039F01508
2 00KH/DOT D2S/D2R/DIS DIR    AX 1200U /850
我的大燈和多天二次啟動才成功,之後直接趴窩不能打火,老外修理告知我更換了這東西,就是所謂的安定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Kh/D01
D2S/D2R/D1S/D1R35W nax.
1200VDC/85Y AC

是的,这玩意就是安定器,产生高压点亮氙气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玩意就是安定器,产生高压点亮氙气灯用的

今天才發現,前面的燈修好了,後面的燈有不亮的,右邊的紅燈不亮,可能是剎車燈,白燈也是剎車燈嗎?開霧燈和遠光的都沒亮,不知道是否和安定器有关

网友:
那个是反光亮片,用于夜间车辆轮廓被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