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维修一个220V供电的遥控器,像电动门或道闸控制盒,主控是PT2**4,求其型号

楼主(2025-03-22):
如题,此机不通电,经查12V100mA的变压器烧毁,想用个开关电源代换,后来想想可能是怕有干扰,所以还用的工频变压器。里面空间太小了,找了好久也没有合适的变压器,最后拆了一个老式电源适配器才有这一个,将就装上了,但电压还有点不足,整流滤波后的电压空载13V,按遥控键掉到11V,不知能不能正常使用。里面的芯片是PT2**4,被打磨掉了,还望了解的朋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用开关电源代换的,我用路由器上配的那种开关电源,几年了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带载能力比工频变压器强。

网友A:
经查12V100mA的变压器烧毁,不止100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查12V100mA的变压器烧毁,不止100MA吧

变压器就是这样标的,而且我感觉这芯片,就是个遥控器芯片,功耗应该很低吧。

网友B:
黄色线像是用来短路那个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线像是用来短路那个二极管的。

是,二极管串在整流滤波和7812之间,降了点电压。换的变压器电压有点低,所以把它短路了。

网友:
可以用开关电源代换的,忽略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就是这样标的,而且我感觉这芯片,就是个遥控器芯片,功耗应该很低吧。 ...

这个芯片应该是pt2264,遥控器专用芯片,功耗很低,可以用12v遥控器专用电池比如23A,27A,可以用好久,没必要用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应该是pt2264,遥控器专用芯片,功耗很低,可以用12v遥控器专用电池比如23A,27A,可以用好久,没 ...

感谢回复,我查了些资料,感觉也像是PT2264

网友:
肯定能用哈!拿到原设备上试试就行了哈。

网友:
用变压器的好评。改外接电源!!!!!

网友:
根据这个重新配个新的

网友:
这里还有密码纸

网友:
看这个不是什么载波控制的,完全可以改外接电源,这样还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