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Kawasaki14.4v电扳手改锂电接口

楼主(2025-03-22):
月初来版里请教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6253-1-1.html
大部分版友认为没问题

今天拆开看电动机线挺粗的,
碳刷也还剩很多,
但没看到参数标记

镍氢电池早不行了,
要延寿只能用锂电
但不想自己做电池包,只用成品电池
以前接了条EC5线出来,外挂启动宝(四串软包锂电)用

查镍氢电池单颗典型电压1.2V,使用电压1-1.5
标14.4V是12串,实际放电范围在12V-18V

单颗锂电使用电压2.5-4..2
最常见的五串锂电池组(大艺或牧田)实际放电范围在12.5~21V

看起来两者放电范围的重合度挺高,
5串锂电只是最高电压比12串镍氢高出3V。

买了个大艺A3带螺丝孔的取电座
接线后用螺丝固定在这个扳手下面

装上电池后固定挺稳的

电扳手底下的那个电量显示按钮,
开始按还能亮满灯,再按就不亮了,
可能超量程了,
吹风机和电扳手正好塞进一个箱子
像我这种不经常用工具的
一块电池几个工具切换用足够了

楼主:
就这么简单的改装,
我居然花了三个小时,
线要接长
取电柱的柱子要剪掉三个
电扳手 PA66的壳子上要钻5个孔
两个自攻螺丝孔,一个热熔螺母孔
还有两个小孔是和接电取电座上的定位柱卡接
这两个孔还转偏了一点,导致取电座和电扳手没有完全对中,只能打三颗螺丝
中间至少1小时的时间在找各种工具
1小时的时间在定位打孔
剩下1小时拆装焊接
怀疑自己动手能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网友A:
支持自己动手的,但是觉得没什么必要啊,还是有刷电机的。

网友B:
看起来好像外转子电机。。。

网友:
改锂电,又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好像外转子电机。。。

内转子的,外面那个是磁钢,大概相当于没有壳子的750电机(方便换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自己动手的,但是觉得没什么必要啊,还是有刷电机的。

这个电扳手状态很新,
碳刷没怎么磨损,
PA66壳体,
对我这种业余玩家来说,
能配到新电池用起来,
还是值得改接口的,
我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改得太晚也太慢

网友C:
三小时改好不错了,你的意思咋地,3分钟改完?好显示你的本事大?又不是百米赛跑,越快越厉害。俗话说,慢工出细活,你追求快了,打孔时定位马马虎虎,打出孔偏的,拧上去斜的,你自己也要腻歪的。论坛里不比快,只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小时改好不错了,你的意思咋地,3分钟改完?好显示你的本事大?又不是百米赛跑,越快越厉害。俗话说,慢 ...

反差是在准备前以为个把小时的事

实际工时超了两倍

自己对工作能力和实际量的估算太粗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