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8.4V转6V方案

楼主(2025-03-22):
家元又缩水了,赶紧发帖赚点
那啥,UT61E+是4颗7号电池供电,很讨厌,我用的极少,放那肯定最后就是电池漏汤;拿出电池储存吧,又说不定啥时候心血来潮要用一下,也是麻烦。
两节干电池供电的设备好办,直接单节4.2锂电穿个二极管完美解决
那4节的呢,两节锂电再串3个二极管吗

网友:
用的少就用两个2032好了,不会漏液。

网友:
你放心用2S锂电没问题。

网友:
直接弄个降压模块又不贵

网友:
两节10440的磷酸铁锂电池加两个占位筒就行了。

网友:
就不能磷酸铁锂三节配合占位筒或者14500两节配合占位筒么

网友A:
给你一个升压方案,即4.2升6v的方案,该方案优点是静态耗电非常小,缺点是效率不是很高,自己决定吧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9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升压方案,即4.2升6v的方案,该方案优点是静态耗电非常小,缺点是效率不是很高,自己决定吧https:/ ...

升压不太合适吧,纹波干扰啥的
再说这个是升9V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不太合适吧,纹波干扰啥的
再说这个是升9V的吧

那个稳压管改下想几V用几V的稳压管,用不用自己决定,提供一个方案是可行的,很多人都用过的,没有纹波问题

网友:
加两个两极管能行不?

网友:
串一2.5稳压管?

网友:
用磷酸铁锂,或者研究下电路,8.4锂电池也可以

网友:
弄个降压模块

网友:
4.2升压到5v也应该跑的动吧

网友:
搞个DCDC降压小板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简单方便

网友:
pdd上有卖,单锂转6v,9v,1.5v,3v的方案,待机电流很少,10uA到100uA不等
价格5元左右,如果有需求,可以搞几个玩玩

网友:
当然了,也有磷酸铁锂代替2AA的
不过没见过7号电池的,这个真的帮不上忙了

网友:
我选择最懒的方法:买2个10440的磷酸铁锂电池和2个占位筒,直接装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