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不开机的小主机

楼主(2025-03-22):
       本月初,长期合作的张总送来4台小主机,说是不开机。经过我检查发现,第一台当时也是不通电,仔细检查发现主板CMOS电池没有电了,换了一块电池好了。第二个也是不开机,经过检查发现是他的内存条有问题,换上我的内存条就可以开机。第二台也修好了。第三台通电可以进入BIOS界面,由此证明硬件没有问题,当时就让拿走了。第四台,一通电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立马断电,百分之百有短路。报价后,他当时拿走了那个开机能进入BIOS的那个电脑。剩下的三台当时都没有修。之所以写的时候把故障立马就写出来,是因为这是事后才得出结论。今天就主要说一下,这个插电就短路的机子的维修过程,经过检查发现主板上一个8脚贴片损坏,结合他当时带来的那个19v电源判断,估计是有人把电源插错了,导致那个主机损坏吧,个人判断。根据型号购买零件,三天后,零件到了,装上后通电试机,故障修复。

就是这个主机,其余几个是黑色的。

这是第一台不通电的那个主机,最后检查发现是因为主板CMOS电池没有电导致不开机

这是那个有短路的主机内部的样子,估计原来的硬盘应该是2.5寸机械盘

整体拆开的样子

准备更换损坏的8脚贴片,根据型号得知,这个芯片是场效应驱动管

这是通电开机的界面,说明在此之前曾经错误关机过

终于看到久违的win7界面

成功修复,这是进入桌面的样子

网友:
高手啊都修好了

网友:
这电脑有点老了

网友A:
可修可不修了,配置比较拉跨

网友:
win7一看就是GHO版

网友:
好手艺大工程

网友:
这都能修,厉害

网友:
4台都修好了,怎么也得留一台玩玩

网友:
能修主板,高手。

网友:
这主机配置有点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修可不修了,配置比较拉跨

用来练手可以的

网友:
没有翻车还可以

网友:
技术不错~~这老的小主机没啥使用意义了吧

网友:
这种小主机做个轻nas刷个飞牛岂不美哉

网友:
小主机玩老游戏不错

网友:
能修主板,高手

网友:
牛B,一般我遇到这种,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能修主板元件难度不小。

网友:
维修主板,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