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蒸包机一直报警响故障

楼主(2025-03-22):
这个蒸包机它结构也很简单,就是一个不锈钢的水槽里面放个加热管,然后有一个防干烧的探头。这个探头跟主板相连接,然后另外一边主板接外壳,它这个应该是水跟外壳接通以后直接让这个里面应该是个运放还是比较气,然后拉低他的电压,然后就正常,如果一直都有高电平输出,可能就是就是干烧。因为这个探头只有一根线,然后现在都是正常的,但一直报干烧报警,打开一看就是这块主板25伏的电容鼓包了,然后把它换掉就好了。这个主板专门就是用来报警的,它这个加热温度的就是类似于冰箱的温控器,温控器控制加热管它属于专门的独立的控制。没有电路板。

网友A:
是不是电容鼓包后电压下降造成的

网友:
大型发热蒸汽机

网友:
还是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
水垢不算多。

网友B:
这不就是大型煮蛋器?

网友C:
这个是做包子的机器?

网友:
电容已鼓包,

网友:
发财电容名不虚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容鼓包后电压下降造成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做包子的机器?

蒸包子的啊,就是一直烧水然后一直蒸,直到水烧干提示

网友D:
老设备?以前的电压力锅也都是这种变压器,后面换成了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设备?以前的电压力锅也都是这种变压器,后面换成了开关电源

应该是,不过变压器稳定啊,而且坏也不会连带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大型煮蛋器?

蒸包子用的。

网友:
值钱的不锈钢壳子

网友:
现在的水质都不怎么滴

网友:
电容都有寿命的,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