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升降桌电机马达故障,霍尔感应器如何替换正确型号?

楼主(2025-03-22):
希望维修大佬帮忙,我第一次遇到霍尔感应器问题,拆开马达,替换另一个霍尔组件,可以使不正常的马达正常速度旋转,霍尔感应坏的,也可以旋转,但速度很慢,无法加速。希望懂类似的大佬给个提示型号,霍尔上的型号,全网都找不到对应的丝印,所以实在没办法了,霍尔丝印第一行:7023,第二行:2127Y,马达24V,4800转

网友A:
a3144单极性开关霍尔,可以用这种试试

网友B:
不一定非同型号的。霍尔,按输出类型分线性霍尔和开关霍尔。按磁场控制类型分,单极性,双极性,全极性。用另一个好的霍尔通电,输出接个led灯拿磁铁测试下就知道了。通电注意电压,有的霍尔6伏多,有的能上20多伏。单极线性霍尔,磁铁越近越亮,越远越暗;单极性开关霍尔,磁铁靠近一定距离灯一下就全亮,离远一点全灭,注意单极性霍尔需指定磁极,如果磁铁一端靠近或远离没反应,把磁铁掉转另一个磁极试;双极性霍尔都是开关型霍尔,磁铁一个极靠近灯亮,磁铁拿走灯还是亮的,只有用磁铁另一个极靠近灯才灭。全极性霍尔和单极性差不多,区别就是,单极性需指定磁极,双极性霍尔无需指定,磁铁的两个磁极都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144单极性开关霍尔,可以用这种试试

感谢,购买几个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非同型号的。霍尔,按输出类型分线性霍尔和开关霍尔。按磁场控制类型分,单极性,双极性,全极性。用 ...

感谢回复,学到了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