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对于amd平台扩展性差的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25-03-22):
直接整了张x16转x8x4x4的卡,开槽内拆分配合pcie3.0 switch简直不要太爽装8个m.2都是小意思
目前是张b450这么搞,要是到zen6 amd还是这副死样子,高低整张pcie4.0的switch配丐中丐b650这么玩

网友:
AMD的芯片组太落后了。

网友:
AMD芯片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DIY这块大概率能劝退九成的用户了。

网友A:
这样的扩展卡一般主板用不了吧

网友B:
多加了一张扩展卡高度还能合适?不会高出一截吗?

网友:
普通用户用不着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网友:
扩展供电需要接吗

网友:
华擎的大板吧?我用的华硕B550M重炮手wifi2中板,网卡辣鸡自己换了个AX2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加了一张扩展卡高度还能合适?不会高出一截吗?

所以换了半高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扩展卡一般主板用不了吧

主板支持x8x4x4拆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