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量产提示Select Flash ID doesn't match with Device

楼主(2025-03-22):
请问论坛里的大神,这款芯片量产FLASH id哪里找?不知道能否量产

网友A:
多换几个版本试试,还不行就去学学自己添加颗粒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个版本试试,还不行就去学学自己添加颗粒参数

不都得按照芯片型号下指定版本吗?而且下了三个版本都提示这个

网友:
自己加参数吧

楼主:
大佬求教一下怎么加参数啊

网友:
CE数不对吧 没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