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82年北京东升机电厂SY706晶体管继电器拆解

楼主(2025-03-22):
晶体管继电器,可能是过去用作温度控制的,用晶体管导通引起小继电器动作,然后控制主电路的大继电器开断电路;
继电器还挺老的,一块小电路板,上面就几个电阻电容,一只3AX三极管、一个小继电器;主电路的大继电器看着还挺皮实

网友:
这是实验室用的吧

网友:
保存的很好

网友:
还是老货扎实

网友:
这个老货值钱了,比俺还大

网友:
这个就是大号的固态继电器,少见

网友:
保存的很好。以前拆过一个类似的,胶木壳的

网友:
以前都有原理图,

网友:
这个用来做什么

网友:
没看明白,丁k1输出190v干啥用?

网友:
还带有使用说明,线路图。

网友:
这东西应该有特殊用途

网友:
古老的东西。奇怪的是用的是交流信号控制,而且用电容隔直了。

网友A:
这么大东西性能不如一个小固态继电器,科技进步真是降维碾压呀

网友:
是控制水泵上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东西性能不如一个小固态继电器,科技进步真是降维碾压呀

这个设备改一改应该还是很有性能的,固态继电器驱动容易就是发热有点大,里面的晶闸管一般通态压降超1.5V,过10A理论耗损超15W.

网友:
多老的机器很有年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