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加树脂切割片能切割2mm厚的方管吗?

楼主(2025-03-23):
要做点东西,手上有个东城的角磨机,切割片只有普通的树脂切割片,要切割2mm的方管行吗?还是要换成专用的金属切割片?

网友:
2mm方管不算事,做好安全防护。

网友A:
就砂轮切片就行 买大白鲨的还可以 其他的不怎么行  一般用绿片    我们5mm 槽钢都切

  注意不要倒退切 向前推进切  不能拉向手砂轮尾巴方向运动来切    倒退切容易导致进给过大而卡片  注意防护罩位置  避免火花烧衣服  避免碎屑反射到眼睛

  关于烧衣服  不接受抬杠  火花累积是可以烧坏涤纶 棉质和塑料凳材料融化和点着 的  不懂的别回我  你觉得你是对的那就你是对的

网友:
可以的,切慢一点,注意安全

网友B:
顶着转动的方向推着切,火花是超前的吗?
还是向前运动火花朝人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着转动的方向推着切,火花是超前的吗?
还是向前运动火花朝人的方向? ...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着转动的方向推着切,火花是超前的吗?
还是向前运动火花朝人的方向? ...

火花和切的方向没关系,和盘片转动方向有关

网友:
没啥说的,干就完了!!!!

网友:
可以,切的时候转圈切,最后留一点别切透,掰开在打磨一下。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砂轮切片就行 买大白鲨的还可以 其他的不怎么行  一般用绿片    我们5mm 槽钢都切

  注意不要倒退切 向 ...

大佬,没看明白您说的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可以讲的更详细点吗?
比如角磨机拿在右手,锯片垂直,锯片转起来是向前转,这时候切东西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自己切了,还是叫别人帮你切吧。

网友C:
2mm厚的方管跟玩一样轻松。但问题是,你的方管有多粗?直径,若超过锯片半径了,就不太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m厚的方管跟玩一样轻松。但问题是,你的方管有多粗?直径,若超过锯片半径了,就不太安全了 ...

电磨肯定是绕圈切,不会一切到底的

网友:
迈凯特切过四个打在地面固定垃圾桶的膨胀螺丝,8mm的,还行。第一次用,后来才发现这个东西很危险……

网友:
树脂切割片是可以的,12mm我都切过,做好防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2mm厚的方管跟玩一样轻松。但问题是,你的方管有多粗?直径,若超过锯片半径了,就不太安全了 ...

切管子不能一刀到底,必须环绕管子切,不然危险!

网友:
没有问题,要注意安全,戴好护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