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看万用表充磁机的极靴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5-03-23):
铁芯和极靴都是电工纯铁做的,没有必要用硅钢片。

网友:
因为涡流很小

网友A:
这可不可以充步进电机的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可以充步进电机的磁

估计得定做极靴

网友B:
把充磁机拆开看看如何?

网友:
楼主演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充磁机拆开看看如何?

我没有,只是在网上找的照片

楼主:
我没有实物,只是有照片。闲鱼看到的。看到别人做的充磁机都是用C型铁芯做,感觉没必要

网友C:
就是指针表,表头里面那个砣充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指针表,表头里面那个砣充磁用的?

是滴!!!!!!!!!!!!!

网友:
专业设备,比较少见。

网友:
也应该可以给指南针充磁。

网友:
来打个酱油

网友:
充磁要舜间大电流充,充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