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旧百兆路由的再利用设想

楼主(2025-03-23):
普遍的用途就不再讨论,比如AP,交换机

1。同一线路下划分特定VLAN
     设置路由为无DHCP,路由WAN口获取静态IP,对应终端设置该路由LAN口段的静态,又可以设置为主路由的IP地址达到切换,也可以绑定MAC地址(有线)
      有人肯定会问,那么上级加个带VLAN的交换机不香么?有资金肯定没问题,但很多网络尤其小型公司网络都是能省就省,所以划能分VLAN的三层交换机普遍不是这类型公司会考虑的
     将所有打印设备放在一个主路由上,然后每个办公室(区域)再划分单独局域网,就可以实现单线组成复杂网络,当然,主路由是千兆口那是最好的,起码背板带宽更高,起到隔离部分区域的用途,如果主路由有基本IP内外网或者网址限制(对于二级路由的IP而言),还能起到一定的上网管理

2。 部分带VP恩接入(服务器)功能的百兆路由
     涉及到比较敏感信息,又怕单线主网络里面病毒和各种漏洞攻击那么可以考虑这个

3.   需要非常稳定的场景

   不知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以前的百兆路由(特指WIFI4时代)除了某几个型号的U,其他好多都是扔到角落吃灰吃到生命结束都没理会过?当然,不缺某些火炉容易死机的型号,至少对比现在的,还是稳定占大多数。有些老路由一用就是十几年都不舍得换,就是不坏,所以如果需要稳定方案的区域,除了某些特定的火炉型号,大多数老路由还是能胜任的

网友A:
每个房间放一个,百兆一般使用足够了,像刷视频看影视听歌没点问题啊。
前提是稳定。

网友B:
不考虑AP和交换机功能的话就做成客用路由,有一层路由挡着的话各种内网传播的病毒和恶意程序根本动不了一点

网友C:
多了也是费电,一个干到费,然后再换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房间放一个,百兆一般使用足够了,像刷视频看影视听歌没点问题啊。
前提是稳定。 ...

是的,其实一般刷个视频,很多时候10Mbit-40Mbit都足够了,当然,目前国内的流媒体清晰度和码率也就那样,很多时候是制造带宽不足的焦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AP和交换机功能的话就做成客用路由,有一层路由挡着的话各种内网传播的病毒和恶意程序根本动不了一点 ...

是的,不过可以向上访问这点还是要注意,所以最好主线路只留公用设备比如打印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了也是费电,一个干到费,然后再换一个新的

有些甚至有5V版本,一般9V到12V,如果要组建小,中型网络又不想投入太多还是能考虑的,毕竟前期投入多有些老板还是不乐意的

楼主:
VLAN设想不是接了线,然后分配内网IP那种封闭式,而是都从LAN互联,然后用静态IP或者静态路由端与端,路由和路由单线相连

网友:
可能方便可能耗电

网友:
刷ap+ac 每个房间放一个调节好发射功率。或拿掉闪存当交换机用 或刷老毛子出租屋用

网友:
用于网络覆盖就可以了。

网友:
手上也有好几个百兆路由器。。。。。。。。。。。。。。。

网友:
我的百兆路由直接扔,闲置的千兆WIFI5几个,WIFI6几个

网友:
百兆一般使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可以向上访问这点还是要注意,所以最好主线路只留公用设备比如打印机之类的 ...

相反,主网关必须关闭互相访问,安全的设备放在第二层,有需求的时候用DMZ或者端口映射,完美隔离多网段

网友:
组网增加网络覆盖

网友:
有新技术为啥还要纠结老路由

网友:
百兆确实够用,千兆感觉就是致赵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