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关数码)请教电机的运转电容问题

楼主(2025-03-23):
拆一个高压清洗的电机,功率是2.5KW。发现上面没有电容,接线柱也是裸露的,就顺手接了一个30UF的电容(手头只有这么大的),刚通电会转一下,然后就停止了,只有嗡嗡的响。这种情况是否是因为电容太小了,然后是否需要再接一个启动电容,附一个接线柱的图片

楼主:
绿色是a  紫色是b,蓝色是c。ab直接电阻最大,bc之间电阻最小,所以ab直接并联电容。b接火线,c接零线,这样是否正确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样是否需要启动电容,如果要启动电容的话,怎么接

网友:
先拆开电机看看吧,

网友A:
双电容的吧!你接了启动,没接运行???

网友B:
要找到启动绕组,接450V200μf无极性电容,运行电容可以不接,或者接450V30μf无极性电容

网友:
电机拆开看吧

网友:
电容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容的吧!你接了启动,没接运行???

我是接了运行的,没接启动,如果要接启动的,要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找到启动绕组,接450V200μf无极性电容,运行电容可以不接,或者接450V30μf无极性电容 ...

现在接的就是30uf,是按照运行电容的接法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找到启动绕组,接450V200μf无极性电容,运行电容可以不接,或者接450V30μf无极性电容 ...

您的意思是启动的一定要接,运转的不一定要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