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台机器如何拆,没螺丝!,dd515小音箱

楼主(2025-03-23):
型号rsr dd515 很久之前的 小音箱 ,蓝牙, DVD iPhone底座,收音机 功能,现在需要拆开修一下,看了一下不知道往哪拆了

底下四个胶垫里面没有螺丝孔,周围的网面掀开也没有螺丝孔,,,,
,,,
背后只拆开接线位置

楼主:
设计独特呀,卡扣也没找到,

网友:
像某些路由器吧,内置卡扣前后推

网友:
看看面板能不能撬下来,有的面板是用双面胶粘合了,面板下面会有螺丝。

网友:
看来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来给解个惑?

网友:
起开四个橡胶垫脚看看。

网友:
用暴力去拆吧。

网友:
如果脚垫下面没有螺丝的话,那么可能面板网罩下面有螺丝,用手电筒照一下网罩里面看能不能看到螺丝,如果不行就用锥子撬下面板看看。

网友:
面板和那一圈网格,试试,里面可能有???

网友A:
胶垫、网罩或标签下面可能 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垫、网罩或标签下面可能 有螺丝

已经试过,这里提到的都没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