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手工焊接了两个18650,还行

楼主(2025-03-23):
裁剪好的镀镍片在要焊的中心打小孔。电池表面打磨,涂上多功能助焊剂。剪焊锡丝做成一小钢珠大小,放在镀镍片与夹住的废电池焊面中间,焊锡丝从小孔冒出一些。用钳子压镀镍片,电烙铁按压1-2秒就焊住了,还很平整。

新电池在冰箱冷冻了十分钟,拿出来还很凉。按照上面操作就好了。这样应该对电池伤害最小了吧?

镀镍钢片是0.2的,感觉这样可以用0.2铜片。换一个10节电板手电池应该没问题。因为第一次试验,没拍照片。

网友A:
点焊机还是需要备一个的,焊得牢也漂亮

网友B:
用铜丝是不是更好

网友C:
都用锡焊了直接用铜片或者铜线吧,镍片电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丝是不是更好

用多大直径的铜丝,带皮还是不带皮的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锡焊了直接用铜片或者铜线吧,镍片电阻太大

5并2串的电池组用多厚的铜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5并2串的电池组用多厚的铜片?

写错了,是5串2并。AI竟然答复我用6平方镀锡铜丝焊接,说最大电流能到12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行

主要试验一下冷冻一下电池,焊片打孔。

楼主:
买了纯镍片,下次试试0.2纯镍片。0.2以上的不都要用电烙铁焊接吗,能点焊0.2-0.3的点焊机也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还是需要备一个的,焊得牢也漂亮

琢磨点焊机一年了。家里用最多不超过100颗电池,最多的是水壶电池40颗,少一点电板手10颗。买了点焊机也不敢自己做,总是怕万一出事。只敢做几颗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5并2串的电池组用多厚的铜片?

铜的电阻比镍片小很多,所以用相同厚度就行

网友:
看过论坛里有人用烙铁焊了,再拆解18650内部检查,发现内部薄膜一受热就收缩卷起来,实际容量会受损....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有条件的还是备上点焊机,自己DIY偶尔用的话将就烙铁焊一下还行。

网友:
只要外部的热缩膜不熔化 收缩 ,里面更不会出现问题。里面有电解液 和卷绕起来的铜箔极板 吸收热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

楼主:
电烙铁焊接18650磷酸铁锂的应该很安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琢磨点焊机一年了。家里用最多不超过100颗电池,最多的是水壶电池40颗,少一点电板手10颗。买了点焊机也 ...

点焊机不仅能焊电池,我经常用来焊不锈钢架子,对点可以点1mm厚的不锈钢,我是用来做纯水机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了纯镍片,下次试试0.2纯镍片。0.2以上的不都要用电烙铁焊接吗,能点焊0.2-0.3的点焊机也很贵。 ...

0.2纯镍片

网友:
自己diy电池组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再小心,一定不能接错正负极,上次大半夜在整电池组,精神不佳也大意接错,镍片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