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移动电烙铁18650

楼主(2025-03-23):
过程陆续采购零件,历时2周时间。

主机外壳用的是8838铝盒,14cm长

内部结构,正好塞进去5串18650

亿纬3500的18650*5+20A的5S保护板

JBC的配方,熟悉的界面

开机后升温很快,基本上10秒内就可以使用,最大电流5A。
用外部电源时,电流调到8A,5秒内可以用。

恒温后的电流基本在0.2~0.5A

电量灯,铝盒盖子上开了4个孔,502固定电量板

待机中......

后面3个接口,开关,补电口,右下是待机口。

里面正好够用

待机接线方式,略丑。不在意电池续航的话可以不接待机线。
移动烙铁基本都是短时间使用,就算是恒温模式也能顶2小时以上

夹子

网友:
你的的245头子用的什么牌子的,我的雪驹焊台没改电压24V的,买的国产 的245便宜头子,上去不到1分钟头子就烧坏了,问卖家说电源要改成20V的这样头子才经用

网友:
漂亮,堪称完美。

楼主:
是的,最高可以到6串。
经过测试,15V以上的电压就能满足在10秒内升温到400度,足够我轻量级的用了。

网友A:
可以边插着电边用吗?

网友:
简易的苹果T12

网友B:
成品很漂亮,总价多少?

网友:
漂亮,看着舒服

网友C:
我用同样的壳,硬是塞了10节18650进去 。

网友:
电量指示没有必要,屏幕直接显示电压,多此一举

网友C:
楼主设计的太鸡肋了,两个一样的dc插座,一个充电,一个休眠插反了直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很漂亮,总价多少?

同问,这一套下来成本要多钱?

网友D:
不如做给通用电池组,像大艺A3一样,用取电座 做一个,平时还能当充电宝充电。还能给家里工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做给通用电池组,像大艺A3一样,用取电座 做一个,平时还能当充电宝充电。还能给家里工具使用 ...

这个不错

网友:
做的都挺好的

网友:
有屏幕,感觉高大上。好看。
这要多大容量的1865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边插着电边用吗?

可以边充边用

楼主:
酷得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同样的壳,硬是塞了10节18650进去 。

我这壳子理论上也可以放两层5S,但是我没有这个需求,旺旺就是临时用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设计的太鸡肋了,两个一样的dc插座,一个充电,一个休眠插反了直接挂了。 ...

怎么会?休眠口直接正极或者负极就行,插反了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