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老式监控摄像头,真舍得下本钱

楼主(2025-03-23):
首先回应一下标题,当时的价格那也是不便宜的,时代的局限
这个是房东装修房子拆下来的,作为一个垃圾老看着两眼冒火星子,就捡了回来
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了,带一个防水盖,当然也可以防鸟拉屎的,

这个是下方安装支架的小模块,一块纯铝车出来的,很厚

正面看,好几颗灯都发黄了

这个东西是之前我没见过的,居然是巴伦,这个一般在无线电上有的东西,
这个是通过两芯网线来传视频信号的,不知道加上这个巴伦有什么优势

开始还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骗人的,结果打开一看,居然还是有东西的

换个角度看一下

这里看屁股后面了,穿线口这里也是一个大大的铝螺帽

看一下参数铭牌

打开后的样子

后盖部分真是舍得用料

镜头小板,还真是Sharp的,没有骗人

前方看镜头也挺不错的

后盖是真厚

镜身质感也不错

网友:
用料是真的不错

网友A:
价格决定用料,以前一个200万的摄像头多少钱?现在一个多少钱?还有货币贬值等因素。

网友B:
哪里看出用料好了?滤波部分还好,主板部分是集成度太低导致的外围多,也就那样,壳子大,跟现在好的头子一样的,没有太多区别

网友:
夏普的算一般的,索尼的贵

网友:
当时价格老贵的

网友:
这个用料不错,这散热足够了

网友:
技术越先进,用料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决定用料,以前一个200万的摄像头多少钱?现在一个多少钱?还有货币贬值等因素。 ...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网友:
这个当时肯定不便宜

网友:
以前做摄像头的厂家少,大多外国产的,现在把海康,大华,宇视除外,比如国产TP的都比国外的总和都多。。

网友C:
摄像视频信号头输出阻抗可能是300Ω的,通过巴伦转换成75Ω同轴缆传输。

网友:
价格决定用料

网友:
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这个东西,能不能把背面也拍一下,或者把电路图画出来,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看出用料好了?滤波部分还好,主板部分是集成度太低导致的外围多,也就那样,壳子大,跟现在好的头子一 ...

当时国内造镜头和感光元件是技术不行,所以外壳造的好,我主要是夸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视频信号头输出阻抗可能是300Ω的,通过巴伦转换成75Ω同轴缆传输。

不是的,这个铭牌上写的是75的,通过巴伦后用了网线的2芯来传视频信号
很久前我自己也装远这类摄像头,都是一根网线传视频又传电的,都不知道有巴伦这回事

网友:
价格 技术 等等等等

网友:
壳子厚实,可以做个手电筒。

网友:
单板机结构,里面空间很大,可以加电池和控制板,改成单独用的补光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