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手机充电头和20年前的相比,效率有明显提升吗?

楼主(2025-03-23):
就普通的非氮化镓输入220v、输出5v的充电头

网友:
没有吧?有啥

网友A:
我看你是问DCDC电源转换器吧!若是那么基本上就是95%是极限了,物理极限是很难突破的,就算突破了其售价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接受的,所以没有实际意义。再说这些所谓的氮化镓其实无非是商业噱头而已,没实际意义。好比非氮化镓能做到95%,那么氮化镓能到98%,如此而已,那么你会为了多这3%的效率,而多花好几倍的金钱吗?氮化镓主要用途是雷达方面,只能说是一种趋势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也就那样。氮化镓的支持尺寸小了许多……

网友:
普通还是普通,效率还是原来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是问DCDC电源转换器吧!若是那么基本上就是95%是极限了,物理极限是很难突破的,就算突破了其售价也 ...

我说的是二十年前那种DC-DC充电头,5V,几百毫安那种,频率估计比现在的低,转换效率也比现在的充电头低,就是不知道能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二十年前那种DC-DC充电头,5V,几百毫安那种,频率估计比现在的低,转换效率也比现在的充电头低 ...

除了电流小点,转换效率几乎没变的,有可能现在新出的还不如以前的,因为卷的厉害控制成本导致的结果

网友:
现在的空载功耗低

网友:
以前电池容量较小电源大多用的是单管的和双管的,功率小,保护功能少。现在随着电池容量不断提高DC-DC是IC模块化的,体积小,功率大,保护功能健全,效率高。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两毛钱两分货,三块钱三分货

网友:
效率还是那个效率,但是体积确实变小了

网友:
氮化镓的主要是同功率下体积小,现代的充电头不会比20年前的充电头效率高太多的

网友:
效率有所提升,主要是待机功耗降低。20年前很多适配器都是分立元件组成,现在多了很多芯片控制,外围元件很少,同功率下体积也会小很多。

网友:
非要说提升的话体积小了能节约空间了算么

网友:
普通同步整流dcdc电源效率95%很多,而且便宜,氮化镓号称能98%甚至99%效率,但能贵几倍乃至十倍以上,就为了少那3%的发热?若按照12v2A充电功率,氮化镓充电头能比普通充电头发热功率低0.8w左右,总之,你一摸充电头,它还是烫。另一个优势自然就是频率高了,变压器体积就小了,氮化镓充电头可以做的薄一点,携带方便,不过我寻思,没多少人天天背个充电头到处走吧,即使有,普通充电头也不占地方。民用氮化镓产品其实是沾了电力工业和军工的光,就是顺带研发个稀奇的东西来赚高价,但这东西仍然不太成熟,所以才那么贵,即使是电力电子上,也依然是硅igbt为主,像那些换流站里也没听说谁用氮化镓器件的。就军事上不在乎钱,好用就上,以上雷达都用的磁控管,就是微波炉里那种,因为硅开关管频率不够,发不出大功率微波,所以舰上的雷达天线非常巨大,现在氮化镓做的相控雷达阵体积就非常小,跟一个房间一样大,能耗低,精度高,除了贵,全是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