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13年的三角牌电磁炉炸接线端子

楼主(2025-03-23):
大概在2018年左右就坏了,家里急用就新买个美的;

最近收拾东西,想在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刚拆开看到蟑螂和断掉的接线端子还以为只是蟑螂短路溶掉了接线端子;

准备全部拆完来除尘,然后装回去开始检修,结果翻到电路板的背面,直接傻眼了,炸得这么厉害,无从下手了。

真真想不明白咋炸这么厉害了,别人都是炸管子,它竟炸接线端子;看来板子上平安保险的标志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能用很危险
真像董奶奶说的,格力没有售后维修团队,是因为格力空调不会坏…

网友:
这个还是算了吧...................

网友:
铜箔都烧了,保险有点慢

网友:
好久没用过电磁炉了,感觉不好用,还不如卡式炉爽

网友:
烧成这样修起来有难度。

网友:
烧成这样的还是直接扔了吧。

网友:
再慢点感觉都要烧起来了

网友:
这炸的真够惨烈的

网友:
还是个铜线盘的炉子,修不起有点可惜了。

网友:
单片机没坏的话还能抢救下。

网友:
线路板的另一面呢?

网友:
线盘满满的,应该是铜的吧,如果自己有配件,值得修修。

网友:
烤成这样了

网友:
先清洗清洗看看线路再说

网友:
这一看就是有大功率原件短路了

网友:
淘个主板呢?还是不错的

网友:
估计炸的时候声音也不小。

网友:
看来当时力度不小,烧成这个样

网友:
炸得这么厉害,真的无从下手,笨方法就是把电子元件一个一个的拆下来检测

网友:
还算可以了。不过可以考虑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