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合32650,尝试替代摩托车电瓶(加电压表)

楼主(2025-03-23):
上月摩托车换个超威电瓶后,铁锂电池在心中涌动许久,于是拼多多搞来8节,其它自己拼凑。由于没有锂电内阻仪无法得知内阻多少,多多上的估计也不会是10毫欧以下的。组合两并四串后直接让它裸奔一回,放弃保护板和均衡板裸装摩托车上,竟然和摩托车电瓶尺寸相当。压差也不管它,话说启动能力是原超威铅酸电瓶没法相比的,反正是相当的牛X,让我没想到的是南孚1号电池在32650面前只能称弟了,上图片了。
拼多多购已快两年的电压表准备装上,并在电池包线头处敷胶防水,差两分钟上班了,没时间接电压表电源,电池包卡在电池仓纹丝不动的,根本无法再搞个外壳。电压表得接电门后正电,拔钥匙后表就不显示了。

网友A:
那个铜的螺柱是你自己点上去的 还是商家点好的啊

网友B:
红包买点铜片打孔,再弄点铜螺丝............

网友C:
多少钱一节?一直想搞放小摩托上!放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铜的螺柱是你自己点上去的 还是商家点好的啊

商家只给8节裸电池,其它个螺丝都没给,都是以前找的放着的。

网友D:
我用过A123,2并4串有保护板,没用多久可搞死了,看看你的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包买点铜片打孔,再弄点铜螺丝............

只想花最少的费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一节?一直想搞放小摩托上!放个链接?

多多所谓的宁德新能源,8节27元,热收缩套4.3元,纤维胶带3元,支出这些。其它都是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想花最少的费用哦。

签到红包,花费几毛几分的

楼主:
想折腾的哥们图片来的,如要求高的可在黄鱼上选内阻10亳欧以下的,也估计多数都是拆机的,我是尝试玩,能用就好,不过可能也要用一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铜的螺柱是你自己点上去的 还是商家点好的啊

铜的螺柱是原电池自带的,厂家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A123,2并4串有保护板,没用多久可搞死了,看看你的能用多久

某音看多了,保护板可弃掉,均衡板可加一个,也有说直接两并四串裸入,我选后者省费用,以娱乐心态对待它的。

网友:
这个价格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A123,2并4串有保护板,没用多久可搞死了,看看你的能用多久

好像33140四节组合也不错,这32650电池用着看下,如果不好了,那还得请出打入冷宫的超威电瓶。

网友E:
想问下你这个方案连控制板都不加的吗?那么请问当电池充满后整流器继续充电,电池不会爆吗?

网友F:
电池不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你这个方案连控制板都不加的吗?那么请问当电池充满后整流器继续充电,电池不会爆吗? ...

以前可搜百度,现在可前往抖音解惑,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不知怎么样

目前启动能力是铅酸电瓶不能相比的,所谓的就是劲大。

网友:
有平衡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音看多了,保护板可弃掉,均衡板可加一个,也有说直接两并四串裸入,我选后者省费用,以娱乐心态对待它 ...

好几年的事了,那时候我就没关注过短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