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刹的碟片上有很多油污,怎么把这些油污去掉呢?

楼主(2025-03-23):
现在刹车非常的不灵敏啊,

粘了油的来令片是不是没法刹车

网友A:
轴承加油弄到刹车片上了,我的前刹也不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加油弄到刹车片上了,我的前刹也不灵

最后怎么把油去掉呢?

网友:
试一下机头水,然后用大量水冲掉,不然会腐蚀
高温蒸汽和开水洗洁精也是好的选择。

网友B:
很多油烟机重油清洁剂,下水道疏通那些产品都是非常好的除油东西,但是清洗完以后一定要用大量的水洗干净,这些溶剂一般对金属有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油烟机重油清洁剂,下水道疏通那些产品都是非常好的除油东西,但是清洗完以后一定要用大量的水洗干净, ...

用纸巾擦的效果好像不错

网友:
最简单快捷的是汽油,就是管得太严不好找了

网友:
换~~~碟片,来令片、车、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怎么把油去掉呢?

嫌麻烦没管他,后刹管用

网友C:
粘了油的来令片要是树脂的话只能扔了,金属的用火烧一下也许还能用。关键是油是从哪里来的,稍微有点脑子的就不会往那个地方上油。碟刹盘上有油的话除了换新的就是用去油剂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粘了油的来令片要是树脂的话只能扔了,金属的用火烧一下也许还能用。关键是油是从哪里来的,稍微有点脑子的 ...

树脂粘油为何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