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V网卡改I219LM报错,哪位指教一下,是不是软件版本太老了?

楼主(2025-03-23):
219V网卡改I219LM报错,哪位指教一下,是不是软件版本太老了?

用的是5.38.10.0版本,i219-V版本是24版。

网友:
参考一下?

刷固件解决高版本Intel I219-V网卡在Win7下装不上驱动用不了的问题
https://hidao.org/542.html

楼主:
Invalid SSL certificate Error code 526
Visit cloudflare.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2025-03-23 13:52:24 UTC

网页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Invalid SSL certificate Error code 526
Visit cloudflare.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2025-03-23 13:52 ...

再试试看?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楼主:
bios固件打开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固件打开报错,

这就不懂了,去Github上问问呗...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