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小白龙3W筒灯灯珠

楼主(2025-03-23):
亲戚家里的筒灯坏了,他买好了,我过去安装了一下,发现换下来的筒灯铝外壳散热非常厚实,他新买的都没有这个外壳好,所以不舍得丢弃,拿回来测下了一下,发现驱动器是好的,再测试灯珠只坏了一个,于是在网上购买了10颗,全部进行了更换,第一次使用立创开源的回流焊台焊接,效果非常好,没搞明白LED光源驱动器标的是输出11V,用表测量却有19~20多V,灯的功耗是3W,里面有3颗灯珠,窜连的,那一颗灯珠是1W 还是3W?另一个是也是贴片灯珠,好像是5730  5W的,灯没坏,驱动器坏了,无输出

网友A:
灯珠是1W的,三个是3W

网友:
这灯珠有点古老了

网友:
2014年的,有十年的寿命。

网友:
筒灯散热器用料实在,确实很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是1W的,三个是3W

我买的就是1W的

网友B:
筒灯用料确实“厚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筒灯用料确实“厚实”!!!

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同

网友C:
这种灯珠不是抹点导热胶,直接用烙铁焊上不就行了?

网友:
LED电源是恒定电流。不恒电压,串联的灯珠数量不同,输出电压就有所变化。

万用表测电压不算是负载,加上灯珠负载后。 LED 电源输出电压就会下降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珠不是抹点导热胶,直接用烙铁焊上不就行了?

是铝基板的,后面涂抹有散热硅脂膏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加大消费力度,大制造大消费

网友:
这个质量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D:
这样修法够网购成本吗?

网友:
这个灯珠不用上焊台的直接拿电烙铁焊接就行的。

网友:
心灵手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修法够网购成本吗?

灯珠10颗,才2块多

网友:
我给家里筒灯换过灯板,外壳散热片很厚,电源也是好的。
3W的灯,5730*6,网上有现成的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