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关于小米澎湃降级mui系统限制社区5级(更新已解锁降级刷机成功)

楼主(2025-03-23):
我是小米10s的手机,老婆是红米note12t。想着怎么的870都应该比7g好,结果我老婆升级澎湃直接起飞。。我在犹豫了两个月还是试着升级了,开始感觉挺好,但是多少有些不爽,应该是手机载不动。。想着还是得恢复出厂版本,无奈澎湃被闲置社区5级,而我不混社区的,也才3级,如果要升5级至少要半年,升级后还要考试?!
后面闲逛发现有大神破译,直接转载,感谢网络大佬们。
小米澎湃OS(HyperOS)绕过小米社区5级绑定限制解锁BL锁刷ROOT
转载https://www.bilibili.com/opus/908631014747668585
买回来手机,激活的时候手机出厂自带澎湃OS系统的老铁可以不用往下看了,封死了的,无解。手机是由MIUI升级到澎湃OS的话,可以试试。
小米机型目前限制了解锁bl的机制。从以前单一的绑定解锁到目前绑定账号必须小米社区5级的条件限制。切必须要答题分数够才可以申请解锁。限制的根本原因也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避免刷机小白无基础常识解锁bl后第三方固件或者软件造成的故障。另外一方面也在于市场格机脚本等类似原因导致的售后返修率。
本脚本原理是将手机版本伪装成miui14从而绕过hyperOS的社区等级限制,因为小米14出厂即是HyperOS所以小米14即以后系列均无法使用(在运行成功后会报30001错误),小米13即13版本以下用户则可以正常通过本脚本绕过限制。故14或14pro用户可不必尝试。
脚本作者:酷安@mlgmxyysd脚本项目链接:https://github.com/MlgmXyysd/Xiaomi-HyperOS-BootLoader-Bypass/本图文只用于此脚本的使用方法前置需求:
请看项目链接的使用文档
前置要求
使用方法:
一、下载PHP并配置php8.3下载链接:https://windows.php.net/download#php-8.3点进去选择zip文件下载并解压(解压目录尽量避免有中文路径)

php下载

解压php
验证是否安装成功可在安装目录输入"cmd"进入命令提示符输入"php.exe -v"来查看是否安装成功,如显示正确版本号,如图下即为成功:

二、下载作者已经打包好的脚本等文件并解压

作者打包的文件
将文件全选,复制粘贴到php安装目录下

粘贴至php安装目录
1.找到php.ini文件,选择记事本打开 左上角编辑 查找"extension_dir = "ext" " 将这一行内容前面的分号去掉2.继续查找"extension=curl" 将这一行内容前面分号去掉3.保存退出文件

extension_dir = "ext"

extension=curl
三、操作手机打开 开发者选项 打开以下选项

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

四、双击php目录下"bypass.cmd"脚本运行

双击bypass.cmd运行
运行以后手机会自动跳转开发者选项(如没有跳转手动打开即可)脚本出现“Now you can bind account in the developer options.”的黄字提示的时候,手机进入 设备解锁状态 点击绑定账号和设备

运行成功界面
绑定成功界面(源自酷友小米13)

成功
小米14尝试失败界面

失败
嫌麻烦的可以直接下载酷友@零yo打包好的文件,下载解压后直接双击bypass.cmd运行就行
链接地址:
https://wwpn.lanzouw.com/iy11X1ftdmja
问题解决:
整理一下几个常见的报错:
  • 错误代码 401:小米账号登录状态过期。去设置里退出小米账号再重新登录
  • 错误代码 10000:你当前的 ROM 被小米针对了。查看详情点这里
  • 错误代码 20086:设备凭据过期,尝试重启手机。
  • 错误代码 30001:你的这款机型强制走了解锁资格校验。现在国行通过小米官方渠道获得解锁资格已基本不可能。小米早就失去了'极客”精神,对此我们也无能为力。
  • 错误代码 30003:解锁系统正在维护。通常遇到的都是红米 Note 13(全系列)机型,表示这款机型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解锁。
  • 错误代码 20090、20091、86012:系统服务炸了,找售后吧,无解。
  • 错误代码 86015:由于风控等原因,服务器拒绝了本次请求,重试。
  • 解锁工具仍然提醒等待168/360(或以上)小时:原则上,此PoC仅绕过为Hyperos添加的限制。你仍然需要遵守MIUI的限制,脚本只是绕过社区5级+答题的限制,并非直接解锁,解锁请使用官方小米解锁工具。
  • 设备显示Couldn't verify, wait a minute or two and try again.:这是正常的,设备端的绑定请求被脚本阻止了。实际绑定结果取决于脚本提示。
  • 闪退,报错找不到VC*****.dll的 都是vc运行库没有安装,自行去微软官网下载安装,或者换一台电脑。
  • 绑定成功但是解锁工具插上手机没反应的,先安装驱动解锁工具上面有官方一键安装,尽量使用原装数据线,还可以换个电脑usb插口试试,还不行就换电脑.
以上转载于酷友@零yo,@mlgmxyysd

网友:
强行把它的垃圾软件给你装上,你不能拒绝,各种封堵去掉它广告蛋糕的渠道

网友:
l流氓横行,却无人管理

网友A:
所以我一般都不升级

网友:
没有小米的一头雾水

楼主:
已经降级成功,但问题来了,所有备份的app都不能恢复,很大原因估计是澎湃下备份的,所以mui下无法恢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降级成功,但问题来了,所有备份的app都不能恢复,很大原因估计是澎湃下备份的,所以mui下无法恢复。 ...

因忍受不了寂寞,在3月23日晚解锁、刷机、降级成功。(注意:解锁会恢复出厂设置,请备份好资料。第二、解锁后机子处于无锁状态,刷机后记得上锁,但是,上锁也会恢复出厂设置,请备份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一般都不升级

我老婆出厂mui14的系统,升级澎湃后很流畅,所以我也升级了,结果嘿嘿。。
降级系统

小米社区等级,还没4级。

升级前发的帖子,识别手机系统澎湃os1.0系统

升级后发帖,识别系统mui12.10

网友(2025-04-24):
学习了,谢谢分享,同款手机256不够用了

网友B:
红米Note12R Pro测试没用,绑定一直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米Note12R Pro测试没用,绑定一直失败

好像有窍门吧,重启或者关掉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