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电机锈死了

楼主(2025-03-23):
今天废了好大劲,把家里一台老二手电动车的电机拆了下来,像快手视频里那样磕,怎么也磕不开,后来把两侧的螺丝都下了,摇摇晃晃的把两边的盖子都取下来了,盖子里面很新,轴承也没大问题。原来心里有数应该是锈住了,没想到锈得这么狠,定子和磁钢都锈一起了,现在喷了除锈润滑剂,看看能不能化开好处理。

网友A:
这是进水了还是怎么啦

网友:
是不是经常进水才锈得这么厉害

网友:
经常涉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水了还是怎么啦

一方面是涉水,另外广东这边天气也潮湿

网友:
这是严重进水了

网友:
锈的太离谱了

网友:
它能电还能转动?

网友:
全都锈住了,很彻底。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机?说出来让大家避下雷。

网友:
不用修吧,修好过几天可能又,,,,能第一次这样,就能第二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机?说出来让大家避下雷。

壳子上面写着鑫YD,估计事BYD它弟弟

网友:
涉水了,还不防水,进水了又排不出来,就在里面作乱.

网友:
一看就是进水了轴承没事就把两个水封全换了

网友:
修的意义不大了,买个二手电机吧

网友:
都锈成这样了,还是换了吧。

网友:
全都锈住了,报废不能用了

网友:
修好了也会更费电。。。安慰

网友:
这一圈锈,和电焊有的一拼了。

网友:
修好了费电  我的一直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