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三相电一工作就跳总闸的故障请教一下

楼主(2025-03-23):
邻居有一个干活的工具,上面有一个三相7.5kw的电机,空载不跳闸,一负载,就跳总闸,总闸是供电局提供的100A漏保,漏电动作电流是50ma,分闸是60A的三相电空开。现在用万用表测量了电机插头对电机外壳的电阻都为0,倒顺开关也打开测量了对外壳电阻都为0,也测量了分闸相线的电压都正常,然后我把电机打开空载,测量了电机三根相线的电流,绿5A,黑5.1A,红5.6A,为什么电流不平衡呢?会不会是因为电流不平衡引起的总闸跳闸呢?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排查这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相线对外壳电阻为零,不是漏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线对外壳电阻为零,不是漏电吗

电机外壳是没接地的,就是零线地线是不接的,就接3根相线,在电机插头不插的时候,对外壳应该就是绝缘的

网友:
对外壳应该就是绝缘的
关键是“应该”二字。
是有与没有,而不是应该。

网友:
?电机和线一段段摇表摇,绕组对外壳,绕组和绕组间,500V摇表绝缘电阻不小于0.5MΩ。1000V不小于1MΩ,万用表测电机绝缘?你不会?先考个低压电工证把,不到1000

网友:
应该是绝缘不行,漏电了。

网友:
不会是表达错了吧?
不是0,而是没测到有电阻无限大?

网友B:
你用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测量的

用的是数字表,所以无穷大就显示0了

网友:
用摇表测一下绝缘,你这个万用表测不可靠的!

网友:
首先数字的不好判断  还有你说的电阻为0也是错误的 跳闸恢复按键有浮上了  就是漏电了

网友:
绿5A,黑5.1A,红5.6A   这个还是算平衡了    电机可能对壳有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