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差点翻车,0成本维修进水短路的影驰GTX1050/2G显卡

楼主(2025-03-23):
年后,同学的一台台式电脑,说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教他拆内存及显卡出来排除了,还是不行,确定是显卡坏了,于是送到我这,前后拖了差不多一个月,一度想放弃了,前几天下雨,修一下它。

正好在南宁,他也急用,就先拿个炮灰卡给他应急一下先,剩下 慢慢再说

同学拿整个主机来的,到手一看,这上面还有水啊,他们到底对电脑干了啥?这种上面有孔的机箱,一点也不防水。

现在的故障是,装显卡就不能开机,一通电风扇动一下就停了,秒保护。
拆显卡出来一看,显然,感觉非常严重。
看到显卡主板上面都绿了,这种绿是进水,然后通电才会发生的电解反应。进水之后通电时间应该有一定的时间,电解成这样,需要一定的时间。

麻利地处理好进水的地方,清洗后,吹干,再量一下各管子,都没看到小元件有坏的,这种秒停的,不能要易上电。

这个卡有电路图,但是没有点位图,找个板形差不多的,其它品牌的同型号的点位图来作一下参考

主要先量一下主12v供电阻值情况,量一下这里,电阻是好的,

对地阻值无限接近0,情况不妙啊。

接下来量各路供电阻值,这个显卡主板上居然直接有测量点,这个非常友好。

核心供电阻值,也没短路

显存也没问题

接下来我吹掉芯片3941s,这个应该是控制风扇转速的,拆了还是短路,随手又装回去了,这个芯片这里有进水。

接下来,我进行了作死的操作,我说的差点翻车也是自找的。

这两个电感是通到核心的,gpu供电电感,我想焊,但是焊不下来,于是,我在12v供电处,焊一条线,用1.2v烧机
烧了一会,去摸,mos管都没有发热,但是我摸到GPU核心,居然热了,啊这,这是要翻车吗
难道核心嘎了?
gpu被我弄嘎了?
反手我又量了一下核心供电阻值,还好,还是1.x,没变化

修到这里,没什么心情修了,放了几天,东西丢在桌子上,去外地几天。回来接着搞

上次拆电感的想法是没错的,这次,想办法拆,难焊也要拆,拿两把烙铁来一起焊,终于焊得动了,办法总是有的嘛

拆完电感,回到原来的地方,再量一下同样的位置 ,12v供电的阻值。

还是短路,这个显卡供电是两相,但是实物主板上有三相供电,只是其中一相没装元件。
这个主板和1050ti板号是一样的,只是核心不同
拆掉电感后,可以量得出是哪路短路了,这下为接下来和故障锁定非常有帮助

通过查一下这个电路得知,这供电管是一上管两下管的,三只管为一相。

没有点位图,只能量,找出mos管分布情况,按颜色标出来了,大家好看得更清楚些,同色为一相

接下来量一下芯片的供电,en信号,阻值没有问题就先不理它

最主要的还是把这个坏的管子找出来,通过测量,得出,有一个上管坏了,接12v的上管。

在线量的时候,忘记拍照了,后面有坏的元件测量图

这是看实物图,测量出坏的是上管,拆掉之后就不短路了
mos管型号是mdu1514,参数是30v63a,

从上次翻车的显卡废板上找出一个上管焊上
代换的管子型号是4926n,参数是30v44A

后面听从本论坛@hideaway 建议,后换的4926n最大电流44A比之前的mdu1514 66.3A低了,长期稳定最好换个更大点的mos

我也是大意了,参数看错了,那张坏卡上面那么多大功率的管,非要选中那俱小功率的,对自己无语了,还需要学习,,,进步
把44A电流的4926n换成79A的4936n,再次感谢@hideaway

这个时候再量供电脚已经不短路了

这是拆下来的坏管

把电感焊回去,准备测试,成与不成,就看这次了

还是得洗一下看着爽一点,漂亮多了

上主板,架好万用表,表笔插入核心供电测试孔那里,还掉,只能换另外一只表

接下开机键,电压一下就出来了

看一下电压稳不稳

轻松点亮我那17寸的联想显示器

接下来拼起来,测试,至少跑个十五分钟的甜甜圈嘛

便宜的硅脂安排一下

装起来

感觉也漂亮啊

进系统,直接就认出1050显卡

常规跑一下

几分钟后,温度正常

再几分钟后,正常

风扇转速正常

还是正常

END

小弟水平有限,帖子难免有错误的地方,各位请多多指点,回帖交流,大家共同进步。
大家请多多回帖、点赞和收藏,是对作者最大的支持。

  • · wifi|主题: 24, 订阅: 4

网友:
技术很好了,还那么谦虚,

网友A:
能修显卡,厉害了

网友B:
能修这么精密东西的都是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修这么精密东西的都是牛人

修小东西,低压,没有危险,我不喜欢修超过48v电压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显卡,厉害了

你试试,你也行的,修多几次就会了。

网友C:
这技术可以当专业饭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技术可以当专业饭吃了

翻车的那些,我一个是没敢说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试,你也行的,修多几次就会了。

我还没机会修显卡,上次搞了一个主板,也没电路图,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机会修显卡,上次搞了一个主板,也没电路图,不知从何下手

去废品站收一张来玩

网友:
能修的都是牛人

网友D:
那个机箱做成那样应该是考虑散热更好一些,防水肯定是不行的。好在核心没坏,经过老兄一番精雕细琢又起死回生了

帖子如果图很多,老兄要么分层发,要么先上传一部分图片,编辑好了先发一部分,再编辑后面的部分,再提交。图片太多,就目前论坛服务器的状态,有时候真的很悬,就算提交了帖子,老半天才能成功,这期间我都不敢动电脑的键盘鼠标,生怕哪下不对劲了,帖子就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机箱做成那样应该是考虑散热更好一些,防水肯定是不行的。好在核心没坏,经过老兄一番精雕细琢又起死回 ...

猴哥你看,你看,发一条出来两条,应该是服务器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猴哥你看,你看,发一条出来两条,应该是服务器的问题了。

论坛现在点了回复按钮,经常没反应,然再多点几下,就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现在点了回复按钮,经常没反应,然再多点几下,就重复了

应该是运营压力大啊,大佬可能换了服务器或者降了带宽。或者是我免费的网络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运营压力大啊,大佬可能换了服务器或者降了带宽。或者是我免费的网络有问题? ...

不是老兄的网络有问题,我认识的不少坛友都有这个问题,版主前阵子说有不少AI的爬虫过来抓取数据,这个也会影响正常的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现在点了回复按钮,经常没反应,然再多点几下,就重复了

点了回复,等个五秒左右就出来了,如果点得太快,会出现多条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