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三洋9公斤帝度变频波轮洗衣机---女同事家的续编

楼主(2025-03-23):
各位看官,此贴要火不加女同事,肯定没有点击量的,而事实上,还真是女同事这边的事,,这不前两天把空调弄好,又准备清洗她家的空调和洗衣机。。后面还有电风扇。。。素材多多。。。。

周六先把这个历经10年没拆过没洗过的9公斤变频三洋帝度(DIQUA DB90577BXS)拆洗了个遍。。。因为不知波轮盘好不好拆,已经准备好“神仙水”WD-40.免拆的软刷,而拧波轮盘则准备10号外六角加长T-字套筒,普通家用高压清洗机一台,电钻,加长十字螺丝批,一瓶洁而亮清洁液。。能够不带尽量就不带了。拖车加清洗机,电钻足足40斤,太重不好拉车。

到现场先通电试机,无论跟你有多熟。未试机拆开洗完如果有问题。这是说不清的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试好洗,脱功能,无异响或其他问题才敢开拆。。

担心的波轮盘难拆,上盖不好打开。基本无出现,因为几年前就因为一台8公斤的三洋变频,怎都打不开上盖面板,幸好当时只是换离合器。详见我的旧贴。。。

一番摸索好不容易拆开上盖,三洋帝度波轮的上盖跟其他波轮洗衣机有点不同的是,上盖除了侧面两个螺丝,后面两个螺丝,,还有两个卡扣在最前面,非常紧凑,所以即使拧下螺丝还是不能一下把上盖打开,,轻轻用一字螺丝刀撬四周,有缝隙看到,才敢稍微用力,慢慢抽起来。

波轮盘都是标准的4个10号外六角。不建议用电动工具拧开。我以前吃过这亏,电钻无加长杆,力矩短光靠一个六角套筒拧。很容易把手扭了都打不开,加之时间长有水垢,一下拧不开容易吧边角拧折了。。加长杆套筒放下,用力固定套筒稍一用力捏住T字柄拧,一下就松开。。

接下来都很简单了。把内桶拿出,再用电钻把平衡圈, 过滤网。法兰盘一一分解。清洗。那边外桶喷上清洁液腌10来分钟,刷干净通电放水,脱水。反复几次即可

内桶也没啥注意的。法兰盘锈蚀比较严重,底座的铁皮有包边的,如果大家手工不是太好的不建议撬开包边,遇到有包边的内桶底座如果你较真的话也可以找个平口钳慢慢撬,但撬完铁圈会变形的,再套上底座是套不住的,一定要手工锤边锤好才能套上原底座。我是用高压水枪多冲几遍底座尽量把缝隙的污垢清理就算了。底座网格也不可能逐个网格洗得干净的。大差不差即可,装好一定要试机。最好是装好后走一遍整个洗涤流程。有问题可以立马发现。

由于又要拍照,又要清洗 ,有些细节未必拍到,只是分享一下清洗波轮的经验和遇到问题的处理办法。装好后再洗一遍没发现问题。 昨晚同事告知有漏水迹象,今日再去洗空调,先把洗衣机问题一并处理,发现漏水来自进水管,跟我的拆装没关系,水漏得很慢顺着吊杆滴到固定洗衣机的四脚架上,后面拆开看过洗衣机底部非常干,根本没有漏水,还有就是她说脱水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静音了。也一并处理了。原来是防撞开关在脱水时已经刮到桶边引起共振。产生一定的噪音,剪了个海绵,手头没有704胶水。随便拿点封箱胶粘住先。通电再试已经没有那种剐蹭声音,这拆机清洗有风险,如果没有维修经验,最好不要弄。万一弄出故障。这是谁也说不清的。人家也不会理解你的苦心。只知道到你手就你弄坏了。好。下篇清洗日立空调咱再聊

网友:
呵呵,又是女同事,谢谢分享!

网友:
修了这么多东西,没顺便给女同事修修下水管道么

网友:
拆洗洗衣机是个不小的工程,女同事应该好好的感谢感谢你。

网友:
又修女同事呢,看来又要修漏水了

网友:
这个女同事,跟你关系不一般。

网友A:
好家伙,你这么能修,女同事她老公知道吗?

网友:
这洗衣机算干净的了,女同事很少使用,使用率不高,多是泡衣服

网友:
女同事不出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你这么能修,女同事她老公知道吗?

可能是离异的呢

网友:
又是女同事,看来这个女同事,跟你关系有点    好。

网友B:
和女同事走的太近,这样会出事

网友:
内部清洗的挺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女同事走的太近,这样会出事

一堆女同事。都和我走得很近。 出事就出事。怕个鸟

网友:
准备的很充分啊,洗车机都搬去了

网友:
谢谢分享,该看的女同事永远不出现

网友:
这是把全家都修一遍了

网友:
这女同事不一般太会吊人胃口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不修一个遍不出镜

网友:
洗得还挺干净,

网友:
没有女同事出镜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