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DD入的航模无刷电机手持风扇,改款测试

楼主(2025-03-23):
没领到券。真的。20入的,本来是买他们推荐的,结果卖家说卖光了,然后给我发新款,我一看,嘿,双电池,加电池改动空间大的惊人,1503无刷电机,航模用的,风扇有10档,开机显示电量,可我这个只能充到73%就上不去了,但是充电功率还有2W,原因不明,开机就是40%速度,最低档20%,加速每档上20%加到199%.最大,然后60%的电量开200%是52.4克推力,很大了,风扇5个扇叶,好像他们三个叶子的一样用,还挺好的,风扇最大档电流2.4A,最小档没测,最大档风力是真的大,电池电量,最大档开1分钟不到掉了10%,估计算电压的,电池差的话压降大,风扇没有底座只能是电池当底座用了。充电芯片用LR4056,就那个8脚芯片,测量空载给电池的充电电压只有4.150V,没有4.2V,电池应该是没充满,一直插着电,显示84%拔下来,又显示100%。不知道和TP4056有区别不。如果要改电池,国产有个品牌做到了4000mah的18650电池,两个就8000mah了,不过,这风扇改装意义不大,不像我那个随身WIFI电池仓,那个是起始就只能用6小时,后面我改松下3400mah那个延长到了14小时,WIFI时间越长越好。

网友A:
觉得比3叶那款好,当然这款价格也高些

网友:
外观看着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比3叶那款好,当然这款价格也高些

其实就3叶那个链接,只不过没领到券而已,不然也是10元

网友:
刚去搜了要29.9啊,还是算了吧

网友B:
最大档位振动大不大呢

网友:
5叶的不错,比三叶的好。

网友C:
还是改下电池续航能力更强

网友:
对电池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档位振动大不大呢

不大,稳定的很,不过哈,电机声很大,无刷航模这种电机就是这样的,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改下电池续航能力更强

后面看需求了。真要是很久就只能改了,充电芯片用LR4056不知道和TP4056有区别不

楼主:
20块钱, 给这么多,电池肯定是里面成本最大的,这个电机说难听点,可能采购成本不超过1.5元一个,剩下的塑料件一两块钱,电路板可能也就不到1块钱,两节电池至少要3块钱(哪怕用别人小厂淘汰的)

网友:
挺好,两节电池续航更久

网友D:
没看到电机  弄了一个也是航模电机的  那电机也就拇指大   他们算自己组4  5十块钱    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电机  弄了一个也是航模电机的  那电机也就拇指大   他们算自己组4  5十块钱    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  ...

流水线产品,不值那么多钱,而且我这个就普通的,电机会嗡嗡响的。有的电机很安静的,肯定不一样把

网友:
最近流行风扇潮,不错的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水线产品,不值那么多钱,而且我这个就普通的,电机会嗡嗡响的。有的电机很安静的,肯定不一样把 ...

那就是这风扇没做动平衡      风大的话应该只能听到风噪   听到电机声音  这得多差

网友:
看起来不错,留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看着还可以,显示应该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