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启动宝简易点焊机0.15mm点焊实测

楼主(2025-03-23):
之前搞了个启动宝点焊机
帖子见:又菜又爱玩:用启动宝制作低成本点焊机方案、组装及测试
0.1mm镀镍钢带没问题,今天在试试0.15mm的不锈钢带和镀镍钢带(启动宝2000mah,三元锂4串,内阻14,控制板9个档位,1档最低档)
先来不锈钢带0.15mm

观察3档及以上时,0.15不锈钢带就有明显焊穿,毫无压力,不过不锈钢带点焊有个缺点,焊点是脆的,拉扯时不像镀镍钢带有拉丝现象。初步估计点焊时高温脆化,焊点没有延展性,焊点容易脱落。
然后再试试镀镍钢带0.15mm

明显可以看到,镀镍钢带点焊档位会更高,也就是比不锈钢焊接能量高,这也说明点焊材料内阻越小对点焊电流要求越高。
5、6档位时,焊点开始熔穿,不过点焊时有一个位置的焊点不牢(没有熔穿),可能是焊接时没压紧。
7、8档位时,两个焊点基本稳固。
不过这里有个疑问,0.15mm镀镍钢带拉扯时依然没有拉丝现象,难道材料厚了强度上来了就只能拉断焊点,无法拉丝(焊点撕裂)
总结:2000mah启动宝基本是最小容量,控制板也是最入门的,这种搭配可以点焊最大0.15mm镀镍钢带(常用点焊材料),初步推测可以点焊0.2mm不锈钢带,0.1mm纯镍带估计有点悬。

楼主:
这种最入门点焊套餐,能点焊0.15mm镀镍钢带,业余玩家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最入门点焊套餐,能点焊0.15mm镀镍钢带,业余玩家够用了

继电器的还是MOS管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的还是MOS管板子?

MOS管板子

网友:
家用够用了

网友:
焊点周围发黑,说明是电流不够,时间来凑,导致焊点周围材料强度降低,这也是为啥你点0.15mm的镀镍钢带无法拉丝的原因。若是点焊机功率够的话,0.2mm的都可以随便撕裂。

网友:
这种MOS管点焊机,不能指望焊接0.2MM以上的不锈钢带,电流可能不够,也有可能电流大炸管子;所以该类点焊机的电源,不能搞上几个充电宝并联,宁可供电电源偏低点,这样不会炸管。

网友:
用启动宝加点焊套件我也搞了一个,diy电池组够用了

网友:
启动宝花了多少?

网友:
正高最近的研究如何自制点焊机,帖子真及时。楼主V5!

网友B:
纽曼V8汽车应急启动电源16500mAh行吗?

网友C:
我的点焊机,不用的时候线拆下来存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点焊机,不用的时候线拆下来存放。

这叫做模块化组合,是当今设计的先进潮流,我的也类似,组合时不需工具,手拧即可。

网友:
点焊18650电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曼V8汽车应急启动电源16500mAh行吗?

16500容量,比我这个大一倍容量了,轻松拿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点焊机,不用的时候线拆下来存放。

看上去像是日立的电芯,这一组不便宜啊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一下。后面也弄一套玩玩。

网友(2025-05-14):
焊点周围发黑,说明是电流不够,时间来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最入门点焊套餐,能点焊0.15mm镀镍钢带,业余玩家够用了

后续可以试试紫铜带或不同材质叠加的效果,期待测试结果